[AVR单片机] Atmega16有复位指令码?

楼主(2014-07-04):
Atmega16有专门的系统复位指令吗??

网友A:
应该没有,在我印象中,pic的单片机有些有这个指令

是的,确实没有。

网友B:
没有直接的复位指令。atmel网站上有过一个例程,大致是用看门狗实现硬复位,你找一下。

网友C:
对的,用开门狗实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