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代码调试时出现奇葩问题,执行a=b后两个变量却不相等

楼主(2014-07-04):
运行了一段代码,如下
int command[4]={1000,1000,1000,1000};
int result[4];
......
......
result[0]=command[0];
result[1]=command[1];
result[2]=command[2];
result[3]=command[3];
......
......

上述是出现问题的部分代码
接着奇葩的事情出现了
在进行单步调试的时候,command的4个值仍然是1000,
但是result的4个值却是
-6783

这是在是不明白为什么
a=b这个语句执行完之后a会不等于b吗?????
还是说这根stm32这块板子有关系?

网友A:
软件仿真(simulator)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真实硬件环境里,中断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仿真(simulator)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真实硬件环境里,中断会造成这种现象。 ...

那要看中断是否对这几个变量有写操作。

网友C:
仔细看下代码,是否哪里会影响;

网友D:
信息量太少,可能性太多。

最基本,这两个数组是全局还是局部变量啊。

看汇编,一句一句怎么执行的。

中断影响。。。没有volatile误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信息量太少,可能性太多。

最基本,这两个数组是全局还是局部变量啊。

同问

网友F:
result[2]=command[2];
result[3]=command[3];

这两句话前面打个断点看看有没有执行,如果打不了断点说明编译器认为你这两句是毫无意义的废话,给优化掉了,完全没有可执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