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g2553(launchpad)的定时器程序

楼主(2014-07-04):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SEL |= 0x06;                            // P1.1 - P1.2 option select,外围模块的功能
  P1DIR |= 0xff;                            // P1.0 - P1.2 outputs
  CCTL0 = OUTMOD_4 + CCIE;                  // CCR0 toggle, interrupt enabled
  CCTL1 = OUTMOD_4 + CCIE;                  // CCR1 toggle, interrupt enabled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SMCLK, Contmode, int enabled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 (void)
{
  CCR0 += 60000;                              // Add Offset to CCR0
  P1OUT ^= BIT0;
}

// Timer_A2 Interrupt Vector (TA0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switch( TA0IV )
  {
  case  2: CCR1 += 30000;                    // Add Offset to CCR1
           P1OUT ^= BIT6;
           break;
  case  4: CCR2 += 60000;                    // Add Offset to CCR1
           P1OUT ^= BIT4;
           break;
特别注意定时器服务程序:#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与普通的msp430程序书写不同

网友A(2014-08-29):
两个中断向量:TACCR0 CCIFG 的 TACCR0 中断向量                         TIMER0_A0_VECTOR
              所有的其他 CCIFG 标志和 TAIFG 的 TAIV 中断向量              TIMER0_A1_VECTOR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为什么CCRx都用 +=。不直接用=呢?系统时钟可以不配置吗?
P1DIR |= 0xff; 这个不是P1口全部都是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