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S管栅极驱动波形

楼主(2014-07-04):
用两个MOS管做推挽开关电路,栅极信号由TL494输出,TL494输出直接接MOS管栅极,栅极对地电阻是510欧,用示波器观察栅极波形在关断时有尖峰,请问尖峰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该如何消除

网友A:
电感的反向电动势

楼主:
请问如何消除呢

网友B:
可能性比较大的是线路上的寄生参数造成的,可以在主开关元件并联合适的阻容吸收寄生的能量,具体数值计算有点难度
另一种经常碰到的可能是示波器表笔不匹配,需要将表笔的鳄鱼夹拔下来,用钩子勾住示波器的信号接头,调节到最合适的档位,看是否比较完美的方波(不同厂家、型号甚至产地的示波器,信号源质量略有区别)。

楼主:
和栅极驱动电阻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C:
寄生电感或者是寄生电容~

网友D:
在栅极串个电阻,降低驱动线路Q值。

楼主:
栅极串了510的电阻,驱动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E:
栅极电阻太大啦,10R左右吧。图中的尖峰有可能是另一管在打开或关闭时由于米勒效应引起的,可以在MOS管的DS并RC吸收电路,其时间常数大致为MOS管道通时间的1/5左右。你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F:
驱动脉冲的干扰应该是其他功率器件开通关断引起的,例如其他MOSFET的开通关断,当然这种开断状态受到线路寄生电感和电容的影响;另一个是二极管的开通与关断,尤其是二极管的反向恢复过程要特别注意。可以通过隔离方式,或者给功率器件加吸收电路,基本上能解决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栅极电阻太大啦,10R左右吧。图中的尖峰有可能是另一管在打开或关闭时由于米勒效应引起的,可以在MOS管的DS ...

推挽驱动的是一高频变压器,请问RC的取值应该如何取才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挽驱动的是一高频变压器,请问RC的取值应该如何取才合适呢

RC的时间常数应是你mos管导通时间的1/5左右,确保MOS管导通时C能放完电。R,C的值比较难算,建议之间看波形调。我现在用的是全桥驱动变压器,MOS导通时间100ns,R=5,C=220pF,仅供参考

楼主:
有加RC电路,MOS管导通时间是6us,R=10K,C=0.01uF

楼主:
MOS管栅极波形在关断时尖峰是漏极的尖峰通过栅漏极间电容传至栅极的吗

网友G:
你试试,tl494输出并联两个电阻,一个500欧的接到mos管的栅极,另一个电阻1k接到地。

网友G:
然后栅极再接个1k电阻到地,试试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