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一下香版主,STM32F的哪个系列的型号有实时时钟了

楼主(2014-07-04):
请问一下香版主,STM32F的哪个系列什么型号有实时时钟(RTC)了?我以前用的是内部的计数器模拟的时钟

网友A:
除了F1,其余的都有吧

网友B:
应该说, 所有的 STM32 都有, 只是 F1系列以外, 单独出年月日, 时分秒寄存器.

网友B:
应该说, 所有的 STM32 都有, 只是除 F1系列以外的 RTC 模块, 单独出年月日, 时分秒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 所有的 STM32 都有, 只是除 F1系列以外的 RTC 模块, 单独出年月日, 时分秒寄存器.  ...

可以这么认为

网友C:
基本都有吧。FO肯定有,因为最近在搞。

楼主:
一直都用STM32F103VE,谢谢大家告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本都有吧。FO肯定有,因为最近在搞。

F0有的不能接外部32k晶振,靠内部的,cpu不能关时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0有的不能接外部32k晶振,靠内部的,cpu不能关时钟的

我最近搞的F051, 是可以的。嘿嘿~~~

网友E:
可以的;可以采用芯片自身的40KHZ内部晶振也可以外接32.8kHZ的进行RTC试验

网友F:
F1的实时时钟就是个计数器,需要自己计算时间,其他的有RTC模块,可以直接读出来时间。

网友G:
这阵子在看的F051,F072都有单独的RTC模块的

网友H:
3楼、4楼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