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很巧妙的一个小信号放大电路,求大神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08):
如果是信号放大电路, 输入两端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 虽然图上差了 0.02V, 但也不合理哦.
C5 是不应该有的. 信号滤波由 C9 完成了.
另外, 电路中最好尽量不要使用太大的电阻, 免得 PCB 的寄生电路影响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B:
你的新号是SA端输进去的吗。容抗的原因C7会有影响。至于C5会影响频带

网友C:
该放大器的附带滤波功能的

网友D:
我也感觉c5是没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