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b0524s-2w电源 可否并接?性能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4-07-04):
请问,公司 成型产品 使用   b0524s-2w
近期因厂家传感器增加精度 所以把电源提高到3W    。
这样我司板卡原来的2w电源带不起来。
故是否可以两只并在一起使用 一提高功率?或者推荐一款?封装   最大 空间   L 20mm * W 12mm    h<10mm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并接,那样会影响到反馈电压以及反馈电流,会造成两个独立的电源都无法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so……

网友B:
您好!关于您的问题回复如下:
1、如果是给同一负载供电是无法实现并联增大功率的。如果是给不同负载供电,可以这样使用。具体的原因我司的产品目录的附录里面有解释,网站上的模块电源的应用笔记中也有,可作参考。
2、目前与您的要求最相近的现有产品为WRB0524S-3WR2,体积为22.00*9.50*12.00mm,请知悉。
3、如果以上产品您仍然不能使用,可以电话咨询我司技术支持020-38601850,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

楼主:
WRB0524S-3WR2 型号 没找到这款型号   ?板上可以用的是5V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WRB0524S-3WR2 型号 没找到这款型号   ?板上可以用的是5V电源

楼主请查看附件,即 WRB0524S-3WR2 的技术手册,这款产品就是5V输入电压的产品。

WRB0524S-3WR2技术手册

楼主(2014-11-08):
问题限流电阻过大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