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姐给的驱动电路,求大神解释下。

楼主(2014-07-04):
师姐给的驱动电路,求大神解释下。

网友A:
这腌菜怎么看?

网友B:
看什么呢?疑问?

网友C:
想要说什么?

网友D:
驱动神马胡电路

网友E:
从这个情况看,她想和你约会了。

有想法
秒懂。

楼主:
这是IGBT的驱动电路,实在是毫无头绪。。。

网友F:
IGBT驱动就是个电平变化,驱动电路里一般还有个FAULT保护输出(10微妙关断,分两步),建议查一下模块的资料,这个不难的,就是个推挽电路。推挽输出到IGBT栅极,考究点的加个稳压管钳位,简单应用好多都不加的,但栅极的下拉电阻一定要有。

网友G:
电容都画成电阻符号了,还怎么分析,先叫你师姐到你寝室来,把图改好再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容都画成电阻符号了,还怎么分析,先叫你师姐到你寝室来,把图改好再走 ...

+1

网友I:
我们不要看电路图,我们要看师姐图

网友J:
师姐请留步

网友K:
你把师姐的图贴上,来看的人多了才好办

网友L:
你得学会分解电路图

网友M:
哈哈,各位坛兄坛弟好懵懵懂懂呀。

网友N:
我是来看师姐的!没图没答案!:lol

楼主:
师姐是上交博士,还需要图片吗??

网友O:
我是来看师姐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