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是否有生产MBUS通讯主机端的芯片?

楼主(2014-07-04):
MBUS通讯从机端的IC是TSS721,TI已经有生产了。那主机端呢?在网上只找到南京优倍电子的CMT001和CMT100。TI难道没有生产吗?那有没有TI官方提供的主机端推荐电路图?先行谢过。

网友A:
肯定有,去TI的官网查找。

网友B:
MBUS电路我做的比较多,其实主机用分立器件做比较灵活,效果也还可以,目前我实测500米通讯线可以稳定280个全隔离的负载。主机电路和从机有很大关系,关键要解决在通讯时总线电流不要有大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US电路我做的比较多,其实主机用分立器件做比较灵活,效果也还可以,目前我实测500米通讯线可以稳定280个 ...

TI有推荐的电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有推荐的电路吗

你搞懂原理可以自己设计个电路吧,TI的那个只能做参考

楼主(2014-08-22):
引用 网友B:
你搞懂原理可以自己设计个电路吧,TI的那个只能做参考

第一次设计电路,模电学的也不行,可以给个设计框架吗?想请教下大神

网友C(2015-05-26):
有一个MBUS项目外包,有兴趣吗?或者认识有做这种产品的人也麻烦介绍一下。多谢。QQ2354394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