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蛋疼的问题,困扰了我一晚上,求大神求助

楼主(2014-07-04):
                  蛋疼呀,自己建的工程能编译,但不能下载不了
今天下载程序到PIC32MZ入门套件里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工程是我自己配置的工程。工程目录如下:图
代码如下:
#include "xc.h"

#pragma config FPLLIDIV = DIV_1, FPLLMULT =MUL_50, FPLLODIV = DIV_2
#pragma config FPLLRNG = RANGE_5_10_MHZ,FPLLICLK = PLL_FRC, FNOSC = SPLL
#pragma config FSOSCEN = OFF, IESO = ON,POSCMOD = OFF, FCKSM = CSECMD
#pragma config FDMTEN = OFF, DMTCNT =DMT31, FWDTEN = OFF, ICESEL = ICS_PGx2

#pragma config_alt JTAGEN = ON
#define LED1_ON() LATHSET =(1<<0)  // LATHSET?bit0???
#define LED2_ON() LATHSET =(1<<1)  // LATHSET?bit1???
#define LED3_ON() LATHSET =(1<<2)  // LATHSET?bit2???

int main (void )
{
   TRISHCLR |= (1 << 0)|(1 << 2)|(1 << 1);// //??????
   PORTHCLR |= (1 << 0)|(1 << 2)|(1 << 1);// ??0

         while(1)
         {
                   LED2_ON();

                   LED3_ON();

                LED1_ON();
         }
}
我是自己调用编译器的xc.h的头文件的,工程能成功编译,但下载不了,出现这样的错误Target Device ID (0x5127053)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0x5126053).。如下图:

希望专家或大牛能帮我解决,看看是啥问题???

网友A:
没有选择仿真器

网友B:
MCU型号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型号不对吧

对的,我用的就是PIC32MZ2048E的,PIC32MZ入门式套件

网友C:
要不MCU選錯型號?(有的差個L,ID就不一樣...)
要不就是MCU出問題了...換顆MCU試試!!

网友D:
Target Device ID (0x5127053)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0x5126053).

这个错误很明显,就不要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arget Device ID (0x5127053)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0x5126053).

这个错误很明显,就不要疼 ...

我用官方的例程可以正常烧录的,但自己建的工程就能编译成功,但下载不到单片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MCU選錯型號?(有的差個L,ID就不一樣...)
要不就是MCU出問題了...換顆MCU試試!!
...

我看看芯片是不是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选择仿真器

这个开发板上集成仿真的

网友E:
都用上新款编译环境了。。

网友F:
还没用过MPLAB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