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型射极跟随器

楼主(2014-07-05):
小弟最近百度《晶体管设计》(上),遇到如附件所示的电路。书中认为这个电路会发生交越失真,我甚为不解,这个电路为什么会产生交越失真。希望懂的网友不吝赐教。

网友A:
该图下面的文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B:
因为你输入端和三极管之间的0.7伏需要减少,所以在这个电路图输入端的直流偏置是相同的,而输出端的直流偏置不相同。

网友C:
那两个10k电阻是摆设,10k电阻并不能给晶体管提供任何一丁点儿偏置电流,故晶体管在信号很小时不能及时导通,输出电压发生交越失真

网友D:
   因为两个管都没有适度的偏压,输入信号从0上升到三极管所要求的Vbe的过程,没有输出信号,上升到Vbe以后,才有输出,这样,两个半波的连接就出现时间间隔造成交越失真。
  解决办法很明显,两个b极之间串接合适电阻,使两管静态是有合适Vbe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10k电阻是摆设,10k电阻并不能给晶体管提供任何一丁点儿偏置电流,故晶体管在信号很小时不能及时导通 ...

但是Vb=7.5V,这样不能使BE导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两个管都没有适度的偏压,输入信号从0上升到三极管所要求的Vbe的过程,没有输出信号,上升到Vbe以后 ...

这么说,这个电路不会发生交叉失真了?另外我用multisim进行了仿真,除了三极管不同以外,其他的都一样,结果看不到交叉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这个电路不会发生交叉失真了?另外我用multisim进行了仿真,除了三极管不同以外,其他的都一样, ...

这么说,这个电路不会发生交叉失真了?

会发生交叉失真

网友E:
这电路在线性领域早就淘汰了,除非是作为环路的一部分,完全没有研究的价值。。。
倒是非线性领域驱动MOSFET和IGBT的栅极这个还是典型电路,因为射随器没有storage time速度快,交越失真不在考虑范围内。

网友D:
回7楼“结果看不到交叉失真”,在附件。

网友F:
铃木就像一本儿小人儿书,配上仿真,就是一本儿带动画带音效的高科技小儿书

赶快扔掉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Vb=7.5V,这样不能使BE导通吗?

由于NPN管与PNP管的基极接在一起,发射极也接在一起,别说Vb小小的7.5V,纵使Vb再高,Vbe也是0,也会产生交越失真!
所以楼主这个电路,只是一个理想模型。必须改造,才有实用价值。

网友G:
LZ忘了“电压差”

网友C:
OK。电压,就是电位。纵使电位再高,没有电压差,即电压降,也不能给BJT提供基极电流使其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Vb=7.5V,这样不能使BE导通吗?

Vb=7.5V,是对该电路你设定的“地”而言。
三极管导通要求的是Vbe,即基极对发射极的电压。

网友A:
“OK。电压,就是电位。”
真敢说啊。菜教授就是这样教学生的?两个概念一样吗?
赶快找一本普通物理看看,电位和电压定义是不是一样的。
实在找不到,百度一下也行。

网友C:
电位,就是从电路中指定的零电位点算起的电压。

网友A:
“电位,就是从电路中指定的零电位点算起的电压。”

这句倒是没有错。
可从这句,能得出“电压,就是电位”吗?
什么逻辑?

网友C:
小学生都知道,电位可以简称为电压。电压就是指定点到零电位点之间的电压降。指定点到零电位点之间的电压降简称为电压。

要是有人一直把”电位“挂在嘴上,岂不是书呆子一个笑煞人也!

网友C:
动辄就去翻物理书,或者找度娘,更显示其基础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动辄就去翻物理书,或者找度娘,更显示其基础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那您怎么找度娘看“渐近线“与“近似折线“在幅频特性图中的应用呢,2菜?

网友A:
一个字也没少,有这么简称的吗?
回去重修吧。

网友C:
dear  maychang teacher,咬文嚼字了,不是简称,是别称,好吗,真服了你了

网友B:
0 0查了 原来电位就是电势 电压就是电势差。。。
嘛。。。这些概念虽然容易混淆 但是别引起骂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铃木就像一本儿小人儿书,配上仿真,就是一本儿带动画带音效的高科技小儿书

赶快扔掉吧! ...

为何这么说

因为它从不是帮助理解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7楼“结果看不到交叉失真”,在附件。

谢谢,问题想通了,另外仿真那边,失真很不明显,示波器上看不清楚,但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确实在静态条件下是截止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已经想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想通了,另外仿真那边,失真很不明显,示波器上看不清楚,但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确实在静态条件 ...

用万用表测,不是很好的方法。
既然是仿真,输入信号是可以随便调整的。把输入信号幅度减小些就看出来了。

网友H:
需要有一定电压才能使得发射结导通后才能有信号输出。所以0-导通电压时没有信号的。哪里称为交越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