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频率补偿还是积分控制?

楼主(2014-07-04):
大家好。电路如图所示,其中电容C2是积分控制,还是起到了频率补偿的作用呢。以前有同事告诉我电容C2是积分控制。现在看些频率补偿的资料
感觉这更像频率补偿,尤其觉得像运放内部的密勒补偿。至少随频率升高,有了电容C2,增益回降得更快些。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电路。谢谢。

电容C2的作用

电容C2的作用

楼主:
我觉得没有了C2 输出会有振荡 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是频率补偿。积分作用可以消除静态误差,可是难道振荡是静态误差吗?

网友A:
我累个去,这电路画得有点奇葩。看半天才明白是为了R2上面产生一个稳定的-5V,楼主是没有画过锗管时代负电源供电单端电源电路吧。

你的Q1是共射极放大器,op07是单增益稳定运放,幅频曲线里面第二个极点被压在0db以下,但是你加上Q1以后整个环路开环放大倍数增大,第二个极点会拉到0dB以上,相位滞后超过-135度,必然会自激震荡,解决方案就是增加一个零点,就是加入C2,缺点是降低了环路的频响,对高速变化的输入和负载变化响应不敏感,优点就是稳定了环路,使之不至于震荡。

具体的计算过程推荐你看一个blog
http://blog.csdn.net/huibei_wuhan/article/details/7840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