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上升沿触发开关,平时保持上一次输出模拟,硬件如何实现

楼主(2014-07-04):
(无正文)

网友A:
采样保持放大器

网友B:
看来没有用DA,否则不会有这问题。

只能加模拟电压保持器,可以自己用运放搭,也有专用器件。

网友C:
两个采样保持电路,一个D触发器。
D触发器接受你说的那个上升沿。
D触发器的输出控制采样保持电路和输出切换。

楼主:
采样保持放大器能保持1S钟?

网友D(点评):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