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THS3001的疑问

楼主(2014-07-04):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用THS3001构成反相比例运算放大器,放大倍数为10.我用的是双刀双掷的继电器,当单片机给一个高电平的时候,输入一个信号就由3001进行10倍放大。但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实际上测试出来信号只放大了5倍,相当于放大倍数小了。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能是负载太大了,把输出拉低了,你把51欧电阻去掉,测试下输出试试

网友B:
当单片机给一个高电平的时候, 请问此时给出的电压是多少?
会不会运放饱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单片机给一个高电平的时候, 请问此时给出的电压是多少?
会不会运放饱和了呢? ...

什么叫运放饱和了哦? 我给一个高电平,3001输出的是0V可以调零的。

网友B:
什么叫运放饱和了? 如果按照放大倍数, 运放应该输出12V,
但运放的电源才给了 5V, 所以只输出了最高可能输出的 5V, 这个时候就叫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运放饱和了? 如果按照放大倍数, 运放应该输出12V,
但运放的电源才给了 5V, 所以只输出了最高可能输 ...

o 谢谢解释哈,但是我感觉是运发的输入阻抗不匹配的问题导致了衰减

网友C:
你把R4电阻换个稍微大点的。200-1K的负载到地,然后你的信号输入是多大的。?信号源一般有50欧的输出阻抗。加上你的那个R6 =47差不多就是100了。反馈电阻510,所以这样有可能是5倍,你把R6和反馈电阻同时增大10倍在看看放大倍数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