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编译报错

楼主(2014-07-04):
如图所示的错误报了很多个,都是说没有定义,但是明明在文件中已经定义,而且已经加载了那个定义头文件了,为什么还是报错没有定义呢?

网友A:
可能你加载的这个头文件不是地方,比如你只加载到main.C里面,那可能其他文件有此定义时就会报错

网友B:
路径包含了么......路径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包含了么......路径才是重点.....

怎么设置这个路径呀,我用的是keil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这个路径呀,我用的是keil4

stdint这个文件夹应该是在默认库里面的,即使不加,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默认库没有(这里的默认库指的是软件自带的库)....那就自己把stdint所在的文件路径包含就可以了...设置如图:

网友C:
keil看路径。。不过,你这个.h文件看看能不能GO TO进去,看看是不是被屏蔽了。

实在不行直接在main.c加 #include<stdin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