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CN3153锂电池充电IC发烫

楼主(2014-07-04):
有人用过CN3153做锂电池充电吗?我用厂家推荐的下面这个电路,发现有时候放上电池就非常烫,关闭电源K1以后还是一直发烫。我的电池内置了保护电路,不然我都怀疑电池会炸。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输入端串电流表测一下是否正常。

楼主:
发烫的时候,外接5V电源没有插上,所以不用测输入端的电流了。我第一次用锂电,在做板子的时候,怕锂电池发生事故,因此电池是用2个2.54圆针插头连到板子上的(图上没反映出来),以便在发生问题的时候能迅速扯掉电池。在整个板子完全没有电的情况下,把电池插上,然后开机,偶尔会发生CN3153非常烫的情况,关闭K1后仍然继续发烫。拔掉电池后就好了。凉了以后,再插上电池开机,问题又不一定出来。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B:
应该是IC的设计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IC的设计有缺陷。

那有什么办法规避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办法规避这个问题吗?

换另一个型号。

网友C:
电池倒灌芯片…充电器成了放电器了!…哈哈!…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紧靠5脚的地方并联一个脉冲吸收阻容网络就好了,测试了很多次,再没出过问题。说明书上是有这个电阻+电容的,画板的时候漏掉了。感觉这个芯片还不错,1A充电很多趟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另一个型号。

我是听了你的,准备换芯片选型的时候,查各芯片说明书才注意到的解决办法。特别是TP的说明书中强调了这个阻容吸收网络的重要性。所以,分数就给你啦!

网友D:
你好,我是如韵CN系列的深圳代理,你所说的这个情况我没有遇到过,你能加我QQ吗,详聊下:525667597   15626561389   紫潮(如韵)有限公司,郑R。

网友E(2016-10-07):
引用 网友C:
电池倒灌芯片…充电器成了放电器了!…哈哈!…

我也发现有发烫的问题,这个电流是从哪里倒灌进去芯片的呢,没地方走电流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发烫的时候,外接5V电源没有插上,所以不用测输入端的电流了。我第一次用锂电,在做板子的时候,怕锂电池发 ...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问题,我的电池前面是加了开关才连接到cn3153的,也会发烫,这个开关都断开了,电流从哪里进入到芯片呢,很烫手的,要去除电池了才不发热

网友F:
充电芯片变成了振荡器?

网友C:
莫名其妙!…

楼主(2016-12-19):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问题,我的电池前面是加了开关才连接到cn3153的,也会发烫,这个开关都断开了,电流从哪 ...

经过更多的测试后,我发现并联一个脉冲吸收阻容网络不能解决问题,CN3153有时还是发烫。
现在我都不敢把电池挂在板子上了,怕半夜没人的时侯自己热起来,把房子给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发现有发烫的问题,这个电流是从哪里倒灌进去芯片的呢,没地方走电流啊 ...

电流是从电池灌进去的。只要连了电池,就算设备处于关机状态,芯片也能发烫,而且两个LED有时还会乱闪。
后来换了CN3162,问题一样存在。

网友G(2017-02-25):
电感FB3导致的.

网友G:
电感FB3导致的. 可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流是从电池灌进去的。只要连了电池,就算设备处于关机状态,芯片也能发烫,而且两个LED有时还会乱闪。
...

建议楼主测试一下TP5000的开关型锂电池充电IC, 此现象是芯片内部是双MOS工艺导致的电流倒灌现象。需要从芯片内部结构解决的,TP5000或者TP5100的开光型充电IC,目前是处理的比较好的。QQ 40156272

网友G:
是电感FB3导致的, 在地和CN3153第5管脚之间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 二极管阳极接地.
TP的阻容吸收网络纯属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电感FB3导致的, 在地和CN3153第5管脚之间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 二极管阳极接地.
TP的阻容吸收网络 ...

谢谢你的回复!我回头试试接二极管看看。不过,FB3不是电感,是颗磁珠。
表现上看,确实是有瞬态大电流的时侯,比较容易出问题。而且,一旦芯片挂掉过一次,以后K1不用按下都有机会发生电流倒灌现象。
可以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吗?为什么加二极管就可以避免问题?你怀疑磁珠导致5脚电压瞬时反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感FB3导致的. 可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请问,该看哪个点的波形?芯片的5脚吗?故障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7-06-12):
后来改了电路,在电路里加入了脉冲吸收网络,如下图所示。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芯片还有机会发烫。所以不是吸收网络的问题。
更换了引脚兼容的CN3162芯片也不行,照样会发烫。
由于安装电池的时侯都没有发生故障。而且用示波器看了,工作时电池电压很稳定。因此也不是前面朋友所说的FB3的问题。
后来用示波器检查芯片输入电压(黄色示踪线是4脚电压)和锂电池电压(红色示踪线是5脚电压),发现在插上5V插头的时侯,4脚经常产生7-8V以上的电压,如下图所示。

因为CN3153芯片手册中规定的极限电压是6.5V,可能这个瞬间过压是干掉芯片的关键因素。
如韵公司的设计指南上提到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解决方案。
不过,要把电压限制在6.5V以内,感觉就像走钢丝,不想折腾这些低耐压的芯片了。
准备换圣邦微的GSM4056,这货的耐压高达26.5V,应该不会因为输入过压烧毁了。
希望这次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I(2019-06-17):
mos管烫手么?

楼主:
不烫。所有其它元件都正常。

网友J(2020-05-18):
您好,我最近遇到更怪的事情,ic是CN3763,MOS、二极管、IC、电感都发烫,找不到什么原因

网友K: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紧靠5脚的地方并联一个脉冲吸收阻容网络就好了,测试了很多次,再没出过问题。说明书上是有 ...

最后的电路图可以发我看看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最后的电路图可以发我看看吗

其实就是参考典型应用图就可以,输入电压在4.35-6V,很简单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后的电路图可以发我看看吗

23楼就是最后的电路图,后来就换SGM405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