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A的电流,怎么样计算合适的铜条?

楼主(2014-07-04):
协助的一个项目,它有个100A的电流,PCB该怎么处理?我和同事是打算加1cm宽的2mm厚的铜条,主要受与面积与结构,想问,这个100A的电流,是怎么计算的?怎么添加铜条是合适的?

网友A:
都100A了,还PCB?!

网友B:
得看你的导线长度,散热条件,阻抗要求什么的……

网友C:
100A,你还得注意边角直角的问题了。。。包括画法,应该不能直接一根线吧。。

网友D:
通常铜应该按5-8A/mm2, 铜电阻: 7*10-8 Ω/m .
工艺上要谨慎处理,大电流引出端子与汇流铜排接触要非常好,要有足够的接触面积,尽可能大些,以减少接触电阻引起的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