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A的电流,怎么计算加在PCB上合适的铜条?

楼主(2014-07-04):
协助的一个项目,它有个100A的电流,PCB该怎么处理?我和同事是打算加1cm宽的2mm厚的铜条,主要受与面积与结构,想问,这个100A的电流,是怎么计算的?怎么添加铜条是合适的?

网友A:
主要的指标是载流,1cm×2mm就是20平方,载流5A每平方,差不多。
载流到底多少,与环境是否封闭、是否有通风、截面积大小、结构、耐热等都有关系:
密封的载流就要小,拥挤的密绕的载流就小,空旷的就可以大;
有通风的载流就可以大;
截面积大的载流就小,因为每平方的表面积小;
圆点载流就小,扁的就大,因为表面积大;
耐热高的载流就大。

网友B:
直流的好计算。如果是高频交流,则需要考虑趋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