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4-07-05):
如图,朋友给我一个板子让我写一个程序,但是我对一部分的电路图看不懂。
AD1是外部AD的输入脚,范围在0-10V。
AD_TRL接到单片机的一个IO,AD10V是到单片机的AD引脚。
为什么要加这个三极管呢,如果输入是10v的话,怎么让单片机识别呢,10v不是超过了单片机的Vref了吗(3.3)?
谢谢!

网友A:
可能你朋友的意思:
1、输入3.3V以上的电压时:控制三极管导通,AD10V为AD1经过R54和R55分压后的电压;
2、当输入低于3.3V,让三极管截止,AD10V的电压为AD1的电压;
我猜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控制三极管在导通状态的话,经过电阻的分压,AD10V的电压输入是不会超过3.3V的

网友B:
稳压二极管应该是在三极管截止时起保护作用的吧,防止向单片机输入过高的电压

网友C:
如果是2L的意思,这样的设计不是很精确。
如果输入低压时,三极管不导通,精度还可以。
如果输入比较高电压,三极管导通,分压,由于三极管的导通电压不是0,精度不好。
还不如简单一些,直接电阻分压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2L的意思,这样的设计不是很精确。
如果输入低压时,三极管不导通,精度还可以。
如果输入比较高电压 ...

噗 这样的话 就让三极管给晾了吧!

网友E:
很明显;AD10V位置上的电压是不可能高于3.3V的,可能这个AD10V应该解读为 AD10 ,V 。表示通道10,电压采样。
而三极管在这,应该量程的切换(加入分压),或者是别的什么开关用途

网友F:
确实是量程切换。
可以手动开关Q13.
如果是自动的话,AD读到的值等于ZD1时,编程让Q13导通后再读。

网友G:
R54与R55不能构成分压电路,AD10V也不可能是直接加10v电压(3.3v稳压二极管在那里),很可能还有外围电路。电路不全没法分析三极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