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反馈电容?

楼主(2014-07-05):
今天看到个名词---场效应管的反馈电容,在看一款高频BJT时也看到反馈电容这个词。
百度一下没搜出点内容来,只好来发帖求助了。。。。
问题:这个反馈电容是不是就是输入电容?有什么差别。好像是专门的高频参数,低频BJT没看到过。
多谢啊!

网友A:
就是那个π等效Cb'c

网友B:
datesheet上有个指标,叫crss,就是cgd,也叫弥勒电容。
输入电容是cgs+cr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π等效Cb'c

多谢,
  为什么这时候不考虑Cbe的电容呢,貌似更大?或者说在这种管子里已经基本做成零了?

网友A(点评):
因为你说“反馈”,我做这样理解,不知别人认同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为什么这时候不考虑Cbe的电容呢,貌似更大?或者说在这种管子里已经基本做成零了? ...

因为Cbe不参与反馈,Cbe只影响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Cbe不参与反馈,Cbe只影响输入阻抗。

多谢啊,
  对Cbc电容,BJT接成射随没反馈,接成共射有反馈了。。。。刚画了下图看了下。以前听做IC设计的同事讲过BC间加反馈电容的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啊,
  对Cbc电容,BJT接成射随没反馈,接成共射有反馈了。。。。刚画了下图看了下。以前听做IC设计 ...

对共基电路,Cbc也影响极小,可以说没有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