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帖。12V电路板求帮画电路图

楼主(2014-07-05):
各位大神:
       本人学的专业是材料类,对电子一窍不通,图中是块实验仪器的开关电源板,但是一装上去电源芯片就烧掉了,想请各位帮忙能画出这个开关电源的电路图,就是线和符号字母的那一种,查烧的原因。谢谢啦~

网友A:
发到外包承接版块吧;

网友B:
直接问供应商

网友C:
LZ相信免费的午餐吗?

网友D:
直接采购两块啊

网友E:
材料专业的,不了解行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问供应商

已经是十年前的仪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专业的,不了解行情

是啊,怎么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采购两块啊

十年前的仪器,只想搞清楚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相信免费的午餐吗?

啊?什么意思啊?这个电路图我真不会所以求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到外包承接版块吧;

外包承接是吗?好的我试试,谢谢啦~

网友F:
在网上买几块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什么意思啊?这个电路图我真不会所以求教啊

免费午餐还问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电工都忙着养家糊口,哪有人会免费帮你画图?
如果你只是要原理图,找找芯片资料,上面有参考。看样子像PI的TOP系列,自己确认下。

网友G:
有个 ic都裂了,你还要找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 ic都裂了,你还要找什么原因

这个不是原装是后来换的替换 所以安上去一试裂了,但是不光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费午餐还问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电工都忙着养家糊口,哪有人会免费帮你画图?
如果你只是要原理图, ...

好的~我找找看,

网友H:
应该说:求各位大神——电路图、PCB、电路中结点说明维修要点、并提供技术支持!…等。出200.00元*币酬谢!…

网友I:
短路了吧!或者是功率不够!!电源输出瞬间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