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用光流法获取图像特征点的速度如何?能做到实时吗?

楼主(2014-07-05):
如题哈:
DM642用光流法获取图像特征点的速度如何?能做到实时吗?

谢谢各路大神帮助!

网友A:
不知道。顶顶
帮你咨询一下

楼主:
谢谢啊,帮帮我哈。。
因为后面要做这方面的图像处理。
关系到毕业的。。。谢谢哈~!

网友A:
光流法获取图像特征点的速度
了解的兄弟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流法获取图像特征点的速度
了解的兄弟们帮忙分析一下

版主前辈,你以前做过的图像处理相关的,做得到实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前辈,你以前做过的图像处理相关的,做得到实时吗?

达芬奇系列是专门用来处理图像的    个人觉得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芬奇系列是专门用来处理图像的    个人觉得没问题

就是,一般我们做图像处理,是直接自己在DSP上面写代码,还是在DSP上面用OPenCV啊?

网友B:
图像处理,看你要求了啊,能有现成的就用现成的,一般自己写的,是有特定功能的,加一些算法的,比如公路拍照,然后根据算法得出车流量,如果你就是视频的话,清晰度又是怎样的呢。每秒要求多少帧呢,速度跟不跟上呢,  瞎侃侃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般我们做图像处理,是直接自己在DSP上面写代码,还是在DSP上面用OPenCV啊? ...

Opencv是可以移植到DSP上的   曾经看到有人在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