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转直流的问题

楼主(2014-07-05):
我原先是设计一个交流24V转直流24V10A的开关电源,然后我就开始做出一个直流34V转直流24V降压开关电源,最后把交流24V整流滤波作为输入。当我做好DCDC开关电源后拿到机器上试发现当我电子负载加到6A的时候输入只有28V了。这就说明机器上的变压器24V没有供10A电流的能力。我现在想问的是在不改变开关电源和机器变压器的情况下怎么能让变压器输出电流更大?我听人说中间再加的PFC功率因数校正可以好点 是这样嘛?  表达的也有点模糊 ,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PFC改善不了多少,还是要加大变压器功率。
变压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降低输出电压可以增大输出电流,但那样也要改变变压器,同时也恐怕电压低不符合DCDC要求。

网友B:
BUCK的最大占空比做到接近100%看看。这样可以减小输入输出的压差。

网友C:
还是改变压器吧

楼主:
芯片最大占空比80%

网友D:
你的变压器功率是多少的?

网友E:
只能换变压器。变压器的转换功率最大取决于磁芯的磁通量。变压器输出电流不够,说明磁通量不够,你换什么都没有用。

网友F:
提高开关频率行不行?

网友G:
变压器的输入是什么?直接从前端变换不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的输入是什么?直接从前端变换不行嘛?

变压器输入是380V所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高开关频率行不行?

频率应该不能提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变压器功率是多少的?

变压器主要是380V转220V的 厂家是说5-6A左右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变压器输入是380V所以不行

380VAC直接变换到24VDC为什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380VAC直接变换到24VDC为什么不行?

行是行的不过把问题搞复杂了!现在已经决定改变压器,把单相24V次级改成三相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