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问题,关于声控灯的,灯亮度不稳,结束时闪几下才灭

楼主:
关于声控灯的,灯亮度不稳,结束时闪几下才灭
之前考虑将可控硅的信号稳定下,加C6,焊接后可控硅不会关闭。也换过C1,换成220uF的电解电容,结果还是一样。目前我的推测是C2和R3组成的计时放电电压是否不稳定,也使用过3M和22uF的组合,没有改善。
是否是供电电压不稳定导致的?需要改成5V的三端稳压管吗?
也用过继电器,用9013控制,但是继电器一直在开启闭合重复状态(不记得是不是这个整流电路接的或者是用阻容降价的)
在线等待,求高手解惑。

网友A(2014-07-05):
没仔细看电路,但可以查一下是否Vcc不稳,就是在关闭的时候Vcc是否变化。

网友B:
同意,电源的波纹+R3C2回路放电缓慢,可能造成门电路 U1A和U1B在关灯时反复跳变,不知道改为带施密特触发的门电路会好点不?

网友C:
可控硅的触发电流足够吗?
记得我拆开一个声控光控开关,电路没有这么复杂,二极管很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的触发电流足够吗?
记得我拆开一个声控光控开关,电路没有这么复杂,二极管很少的。 ...

这个是我改的,之前的灯是和控制模块串联的,想用在阻容降价的LED射灯上,原来的接上效果一开灯就微亮,还会闪,然后改成并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电路,但可以查一下是否Vcc不稳,就是在关闭的时候Vcc是否变化。

测试了下VCC,灯不亮的时候是5.2V,当灯点亮时,VCC是5.4V,我感觉这0.2V还是因为电容放电引起的。灯灭闪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VCC会降低,引起输入的VCC*0.7的值变化,导致4011对高电平的判断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