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向24c16写入数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05):
模拟还是硬件

再说了,不成功可以返回错误嘛,无论如果不能死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还是硬件

再说了,不成功可以返回错误嘛,无论如果不能死等

是硬件,stm32f103cbt6自带的iic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还是硬件

再说了,不成功可以返回错误嘛,无论如果不能死等

您好,我起初以为是stm32的硬件iic的bug,换成模拟iic调试时候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找来逻辑分析仪,查看发现对24c16读取或者写入数据都是正常的,拔掉逻辑分析仪之后,数据又读不出写不进去,现在看来像是硬件电路的问题,连接了逻辑分析仪就正常,拔掉逻辑分析仪就不行,24c16用的就是平常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起初以为是stm32的硬件iic的bug,换成模拟iic调试时候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找来逻辑分析仪,查 ...

这能有什么硬件问题

就几根线而已

程序问题,调试期间延时久点,写入需要时间的,建议延时20MS,另外可能通过返回判断是哪一步出了问题,每个字节都需要应答的,很容易检查的

关掉所有中断后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