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旗舰版 download code to flash memory 问题

楼主(2014-07-05):
新手请问下M051板子 Flash  擦除后 再 download code to flash memory 怎么就不能运行了 哪里配置改变了?还是设置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是不是根本就没下载进去啊?看看所有配置的项目,是不是有没有选对的。

网友B:
是不是你下次启动设置为从APROM启动了,你用ICP重新配置下

网友:
在KEIL中设置下载后“Reset and run”

网友C(2015-02-28):
楼上说的重启和运行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