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闭合电路中的感应电动势?

楼主(2014-07-05):
大家好,请教一个电磁感应的问题。
用导线做一个闭合的环,(不是理想导线,有电阻值为R).如果这个闭合的环中的磁通随时间发生变化,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这个闭合的环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如果我们将这个环断开,用万用表来测,应该是能测量到电压的。
现在这个环是闭合的,有感应电动势,也有感应电流。如果感应电动势是U,感应电流是I. 那么U=RI成立吗?
另外这个感应电动势U具体体现在哪里,例如这个环上有A和B两个点,可以测出电压差吗?

谢谢!

补充说明:
1。上面提到的磁通有可能是是外部强加的,也有可能是外部强加的 与 环本身生成感应电流导致的磁场叠加的。
2。这个问题主要是受一本电路的教材关于集总元件的3个约束条件启发的。其中一个约束条件是:
选择集总元件的边界,使在任何时刻,经过元件外部的任何闭合路径的磁通变化率为0。
不太明白约束条件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A:
例如这个环上有A和B两个点,可以测出电压差吗?

不能~~~

网友B:
如果感应电动势是U,感应电流是I. 那么U=RI成立吗?

成立。

网友A:
2。这个问题主要是受一本电路的教材关于集总元件的3个约束条件启发的。其中一个约束条件是:
选择集总元件的边界,使在任何时刻,经过元件外部的任何闭合路径的磁通变化率为0。
不太明白约束条件的意义在哪里。

集总元件“外部”的电场和磁场都假设为零。其实,集总元件根本就没什么“外部”的概念,因为集总电路没有空间维度。

在集总电路中,电场和磁场只存在于集总元件的内部(如电容和电感)。这样的“约束条件”是为了保证基尔霍夫定律的(严格)成立。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想通,假设这个环路上串一个电阻,在电阻的两端连接万用表应该能测到那个感应的电压,把这个电阻沿环路慢慢拉长,在电阻两端重和的时候(相当于万用表表笔接一起了),电动势突然变成了0,那这个电动势去哪儿了。
理论上,如果我们在这个环路上做电压积分,会得到一个奇怪的结论,环路上任何一点对自己都有个电压,这个显然是说不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想通,假设这个环路上串一个电阻,在电阻的两端连接万用表应该能测到那个感应的电压,把 ...

“在电阻两端重和的时候(相当于万用表表笔接一起了),电动势突然变成了0,那这个电动势去哪儿了”
电动势并无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想通,假设这个环路上串一个电阻,在电阻的两端连接万用表应该能测到那个感应的电压,把 ...

假设这个环路上串一个电阻,在电阻的两端连接万用表应该能测到那个感应的电压

这个测量是没有意义的(万用表和表笔连线位置都会影响结果)。

把这个电阻沿环路慢慢拉长,在电阻两端重和的时候(相当于万用表表笔接一起了),电动势突然变成了0,那这个电动势去哪儿了。

电磁感应电动势是环路电场线积分,而不是电势差(或电压)所对应的两点间的电场线积分。

理论上,如果我们在这个环路上做电压积分,会得到一个奇怪的结论,环路上任何一点对自己都有个电压,这个显然是说不通的。

环路上是电场积分,而不是什么“电压积分”。电压不是任何场合都存在的物理量。

严格而言,电压(或电势差)只是静电场下才有意义。因为静电场是个保守场,其空间上两点的电场线积分与具体的积分路径无关,所以可以定义电势。如果电场为非保守,即空间两点间的电场线积分与具体路径有关,则电势变得非唯一(即无意义)。

楼主:
如果感应电动势是U,感应电流是I. 那么U=RI成立吗?
成立。

在一楼的情况下,这个应该是不成立的。理由如下:
1.U=RI是电阻两端的电压与流过其中电流之间的约束关系。前提是这个电阻是集总元件。
2.这个例子中,电阻外部存在变化的磁场,不符合集总元件的定义。

假设这个环路上串一个电阻,在电阻的两端连接万用表应该能测到那个感应的电压

这个测量是没有意义的(万用表和表笔连线位置都会影响结果)。

我想这个测量,更多是定性上的测量,并不是定量上要测出这个电压的大小。
如果我们将这个环断开,从断开的地方测量应该是可以测量出电压值的。
环路串一个电阻,应该是将环路的其它部分都当成理想的导线了,将感应电压集中到电阻上了。
希望能正面的阐述这个问题。

把这个电阻沿环路慢慢拉长,在电阻两端重和的时候(相当于万用表表笔接一起了),电动势突然变成了0,那这个电动势去哪儿了。

电磁感应电动势是环路电场线积分,而不是电势差(或电压)所对应的两点间的电场线积分。

电磁感应的电动势是环路电场的线积分,这个认同。“而不是电势差(或电压)所对应的两点间的电场线积分。”这个我就有点不太理解了。你是指
环路的感应电动势不是这个环路上两点间的电场线的积分,还是其他意思? 两个点之间的电压电压差与这个两个点之间的电动势不是一个意思?
如果环路上有两个点,这两个点之间电场沿着环路做积分,能得到一个电压值。如果这个两个点重合,这个积分出来的电压值就应该是环路的感应电动势。

“理论上,如果我们在这个环路上做电压积分,会得到一个奇怪的结论,环路上任何一点对自己都有个电压,这个显然是说不通的。”
这个电压积分应该是笔误

楼主:
在电阻两端重和的时候(相当于万用表表笔接一起了),电动势突然变成了0,那这个电动势去哪儿了”
电动势并无变化。

我隐约感觉,版主所说的电动势与我们所说的用万用表测出的电压不是一回事。能否详细说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总元件“外部”的电场和磁场都假设为零。其实,集总元件根本就没什么“外部”的概念,因为集总电路没有 ...

集总元件的第一约束只是要求元件外部的磁场为0,第二约束是元件内部的静电荷为0。没有要求外部的电场为0,你的结论是推导出来的?
空间维度是什么意思,看不懂哦!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集总元件的第一约束只是要求元件外部的磁场为0,第二约束是元件内部的静电荷为0。没有要求外部的电场为0, ...

集总元件的第一约束只是要求元件外部的磁场为0,第二约束是元件内部的静电荷为0。没有要求外部的电场为0,你的结论是推导出来的?

由元件“外部”电场为零则可得其净电荷为零(高斯定律)。

空间维度是什么意思,看不懂哦!能解释一下吗?

看KVL和KCL中是否有空间坐标变量便知。

网友D:
把它当成一串内阻为dr,电压为du的小电池串成的一个环,沿着两条路径积分,可以得出两个电动势。到这里,可以将这个环看成两个有内阻的电池的反向并联。由于两个电动势都与自身的内阻上的电压降抵消了,所以任意两点之间的电位差都是0。

你会发现,任意两点的“电势差”为~~~

网友D:
准确地说,前面那个“0”,是在某种理想的均匀对称条件下,环路上的感生电动势均匀分布的前提条件下得出的。接入万用表,会测到一个电压,因为表的内阻不是无穷大,所以会有电流通过。电压的值会很有趣,这个得祭出麦克斯韦方程组对付。这个不理想的电表的接入,导致前面那种“理想的均匀对称”条件会不太好构造。考虑电磁场在空间的分布后会有些复杂,天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网友E:
"现在这个环是闭合的,有感应电动势,也有感应电流。如果感应电动势是U,感应电流是I. 那么U=RI成立吗?
另外这个感应电动势U具体体现在哪里,例如这个环上有A和B两个点,可以测出电压差吗?"
我的理解:
闭合环的感应电压只与截面积,磁通变化率有关,环路闭合后,自身感应电流也会产生一个相反的磁场,会起到抵消原磁场的作用。
闭合后的实际感应电压取决于原有的磁通变化率强度克服感应磁通的能力,
例如,一只5W的变压器与一只500W的变压器,次级电压都是交流2V,5W的那只变压器在次级短路后整个环路电压基本就为零,而500W那个电压器在次级短路后整个环路的电压基本还是2V,其电流将变得很大(内阻足够小的前提下),
环路上AB两点的电压直接等于U=IR,R为AB间的电阻,I为实际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这个环路上串一个电阻,在电阻的两端连接万用表应该能测到那个感应的电压”

这个测量是没有意义的 ...

从回复可以看到你对这方面的知识挺了解的。
我是查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对你说的有些了解,一开始的时候看不太懂。

你最后一段话,有些“电势”换成“电位”可能更合适一些。“电势”容易被误解为电动势。
电动势(EMF)在两种电场中都是有意义的。

静电场是无旋场,是保守场,两点之间的电动势与积分路径无关,可以引入电位的概念。
环形回路的感应电场是有旋场,两点之间的电动势与积分路径有关,不能引入电位的概念。

楼主:
线圈中的磁通量发生变化,线圈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这个感应电动势是线圈中的电场强度沿着线圈的积分的结果。如果积分从A点开始,最终必然需要回到A点,因为这是环路积分。

如果用万用表测量同一点A点之间的电位差,显然是测量不到的。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是矛盾的。

环形回路的感应电场是有旋场,两点之间的电动势与积分路径有关,不能引入电位的概念。

万用表测量的是电位差,不是环路的电动势。这样看又是不矛盾的。

那对于变化磁场中断开的环路,断点间的电位差是否能测量呢?
应该是可以测量的,但怎么解释这个测量到的电位差,还请大牛们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F:
你只需要把闭合线圈的材质换成电阻大的就能测出来

网友C:
有大侠参与了,我就趁此机会把论坛当做最好的学校了,搜了一下,说存在一个环形的非保守场(很难理解),so,第一个问题是,当这个环是超导体时,它里面的电流必然阻碍磁铁的靠近或远离,也就是外界要做功,那这个功传到哪去了,看不到系统哪里在消耗能量。
第二个问题,假设这个超导环的某一段有电阻,现在大家的结论是只要有电流流过电阻就会发热,消耗功率,不管电流是保守场还是非保守场引起的。那么,在这个电阻上能测到电压吗?感觉应该测不到,因为非保守场无势能。但是电阻消耗的功率应该还是I*I*R,在静电场里I*R是指电压,那么在这个非保守场里,I*R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大侠参与了,我就趁此机会把论坛当做最好的学校了,搜了一下,说存在一个环形的非保守场(很难理解),so ...

你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了。
1.超导体的情况,你可以理解为把两个磁铁的同极相互靠近,一个磁铁固定,必然阻碍另外一个磁铁的靠近。功做到哪里去了。

2.上面的帖子提到环形回路的电动势不能测量。对于断开的环路,或者断开后接一个电阻的情况,万用表是可以测到电位差的。
断开后,感应电动势导致导体内部的电荷重新分布,比如断点的一端为正电荷,另外一端为负电荷。这些电荷会产生静电场,静电场的电压差是可以测量的,如果开路时候的电源端电压。
这也是从网上找到的,见“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J5FRJptOiS5JkYWlwbMhpdtEaFgdL9zs7Va2ib-D1Z3gAVioYVs297GVN5zgJzPUFFkfNVjLFd09e8_HJbhwnTiGVK3fPT3Pn_JJ9AeY-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大侠参与了,我就趁此机会把论坛当做最好的学校了,搜了一下,说存在一个环形的非保守场(很难理解),so ...

第一个问题是,当这个环是超导体时,它里面的电流必然阻碍磁铁的靠近或远离,也就是外界要做功,那这个功传到哪去了,看不到系统哪里在消耗能量。

能量被反射回去了~~~

第二个问题,假设这个超导环的某一段有电阻,现在大家的结论是只要有电流流过电阻就会发热,消耗功率,不管电流是保守场还是非保守场引起的。那么,在这个电阻上能测到电压吗?感觉应该测不到,因为非保守场无势能。但是电阻消耗的功率应该还是I*I*R,在静电场里I*R是指电压,那么在这个非保守场里,I*R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如果是按分布场分析和测量,确实没法测(或测量无意义)。但若将导线(无论是超导与否)和电阻分离,且假设磁场只与导线有关(譬如像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则电阻两端的电压将变得可以“测量”(因为电阻两端的电荷激发的是个“保守场”)。需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假设——即集总电路假设。

楼主:
用一个环形磁芯绕一个工频变压器,次级开路,用万用表是否能测出次级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一个环形磁芯绕一个工频变压器,次级开路,用万用表是否能测出次级电压? ...

(近似)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似)能测~~~

那请问这个电压是因为使用万用表测量才有的,还是本来就存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电压是因为使用万用表测量才有的,还是本来就存在的?

前面说了,严格意义下的纯电势(标量)只存在于保守电场中(一般电场是有源场和有旋场的叠加,其“势”分电标势和磁矢势两部分)。所以说,变压器输出就算开路其电势差严格意义下也不存在,因为有导线电容存在。

但是,由于变压器的磁场绝大部分都聚集在其磁芯内,漏磁几乎可以忽略,且如果电场的变化频率不太高,如此便可近视地认为所测范围内(在变压器外)是个似稳电场,故认为存在电势(差)。

网友A:
其实,为了解决这种理论上的困惑,才引入了“集总电路”的概念。但要明白,“集总电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其只是某一类电路在特定条件下的近似数学模型而已~~~

不过,由于引入了“集总电路”模型,有了“电压”和“电流”以及相应的KVL和KCL,给电路分析提供了便捷的(近似)方法。

楼主:
谢谢 逗你玩~~~ .
讲了这么些,实际上我还是没有理解。

1.能否详细讲一下第一个约束对“集总元件”的意义。第二个约束的意义个人理解是要求流入元件的电流等于流出元件的电流。
2.我看的书是anant agarwal的《模拟和数字电子电路基础》介绍的集总元件和集总电路的方面的内容。在“集总电路”的
第一个约束中,首先是环路的磁通变化为0,导致环路的电场沿闭合回路的线积分等于0,而这个环路积分被分解为各个元件的电压之和。
这让人很疑惑,环路中也是非保守场,何来的各个元件的电压值。
2.关于这个保守场、电势能否测量这类问题,是否有书籍或资料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逗你玩~~~ .
讲了这么些,实际上我还是没有理解。

Anant Agarwal 的书不错,但不算经典~~~

他说的三个“约束条件”,简单表述如下:

1)∂Φ/∂t = 0

2)∂q/∂t = 0

3)[波长] >> [电路长度]

下面简单说明一下:

一)磁场约束条件

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E•dl = - ∂Φ/∂t ≠ 0

这里的积分路径选择导线(含电感内的导线线圈)、电容介质、电阻以及其他器件等。显然,∂Φ/∂t不为零。现在把所有的磁通(或磁链)Φ归入电感,即认为磁场仅存在于电感内部,则将上式变化为

    ∮E•dl + ∂Φ/∂t = 0

其中∂Φ/∂t表示电感两端的感应电动势。此式表明,集总电路元件“外面”的磁通变化率为零,即假设磁场为零。

二)电场约束条件

前面那个∂q/∂t = 0其实是说“封闭面”上的净电流为零。由高斯定律

    ∯E•ds = q/ε

可知,如果假设集总电路元件“外面”的电场为零,则其“封闭面”内的净电荷必然为零,即必有∂q/∂t = 0。

这里需要附加说明一个基本假设:如果某个物理量不随时间变化,且一般只关心其变化率所导致的效应,则可假设其为零。

三)似稳场约束条件

这个基本和前面相同,即

    [波长] >> [电路长度]

其实也正是由于存在着这个约束条件,“电路”的一般表述必然去除掉空间维度(想象成将其缩小成一个“点”)。

关于相关知识,可查阅《电磁学》和《电路》等类别的书籍。

网友G:
把闭合路径设计成单位长度△R不相等的N段(N>1),能测量到第n段的电压吗: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nt Agarwal 的书不错,但不算经典~~~

他说的三个“约束条件”,简单表述如下:

哈哈,敲了这些字还有符号,辛苦了。
1.∮E•dl = - ∂Φ/∂t ≠ 0
∮E•dl + ∂Φ/∂t = 0
这两个表达式没有区别啊。是不是笔误,应该是E•dl = - ∂Φ/∂t = 0
2. 逗你玩~~~  对这个三个约束的解释是没有错。
我的问题是“第一个约束对集总元件的意义”,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好,大家没有理解。
换句话说,如果第一约束不满足,难道电阻两端电压U,流过电阻的电流I,不满足U=R*I。
或者这种情况下电阻两端电压无法定义,或者没有意义?
3.如果不是没有特别的原因是否可以直接给出书名。特别是电路的书比较多,没有名字不好找
已有的电路书李瀚荪的《电路分析基础》、Anant Agarwal 的书和亚历山大的《电路基础》。都没有发现很好的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敲了这些字还有符号,辛苦了。
1.∮E•dl = - ∂Φ/∂t ≠ 0
∮E•dl + ∂Φ/∂t = 0

这里没有笔误,说的是

    ∂Φ/∂t ≠ 0

但是

    ∮E•dl + ∂Φ/∂t = 0

这就是所谓的KVL~~~

其实,磁场和电场都不可能为零,只是把它们都给“集总”在元件里了而已。

换句话说,如果第一约束不满足,难道电阻两端电压U,流过电阻的电流I,不满足U=R*I。
或者这种情况下电阻两端电压无法定义,或者没有意义?

设想一根“超导”线连接一个电阻两端,电路环内有磁通变化,显然电阻上必有电流。

按电势差(电压)定义,其为

    Uab = - ∫[a,b]E•dl

其中[a,b]为电阻的两端。

如果积分路径取电阻内,自然有Uab=IR。但是,若积分路径取“超导”线内,由于E为零得Uab为零,即IR=0,矛盾。

集总电路的概念就是要把那段“超导线”变成一个集总元件并将磁场全部包含在其内。这样,∂Φ/∂t变成了“超导线圈”(一个集总元件)内的磁通变化,而“电路”环(其实仅剩下连接关系)中并无磁通。

其实,所谓的 ∂Φ/∂t = 0 只是保留了空间概念后的一种无奈假设而已。若能将空间概念完全抛弃后,根本就无需此“约束条件”,所面对的仅仅是个数学模型。

网友A:
最后补充一句:

  如果你把《电路》当真了,那你就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nt Agarwal 的书不错,但不算经典~~~

他说的三个“约束条件”,简单表述如下:

我可能又是没有说清楚:∮E•dl = - ∂Φ/∂t ≠ 0,∮E•dl + ∂Φ/∂t = 0 这两个表达式从数学角度讲没有什么区别,从前面的式子可以推导出后面的式子。不需要条件,也不需要假设。
“则将上式变化为∮E•dl + ∂Φ/∂t = 0”,是啥意思。本来就是等效的,那里来的变化。你变化是强调物理意义的变化?

我提到的笔误是指由∮E•dl = - ∂Φ/∂t ≠ 0(元件外部存在变化的磁场)
转变到E•dl = - ∂Φ/∂t = 0(存加上了约束,元件外部不存在变化的磁场)

另外我一直强调的是对集总元件的约束,不是对集总电路的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没有笔误,说的是

    ∂Φ/∂t ≠ 0

哈哈

网友B:
“已有的电路书李瀚荪的《电路分析基础》、Anant Agarwal 的书和亚历山大的《电路基础》。都没有发现很好的解释”

从《电路》里面找不到。
需要到《电磁学》去找。而且不是工科普通物理,要到更深一些的教材里面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举的超导的例子是不合适的。
“但是,若积分路径取“超导”线内,由于E为零得Uab为零”
如果我理解没有 ...

积分路径不在任何导线内,是想像中的实际不存在任何实体的一条闭合线,感应电动势依然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又是没有说清楚:∮E•dl = - ∂Φ/∂t ≠ 0,∮E•dl + ∂Φ/∂t = 0 这两个表达式从数学角度讲没 ...

这两个式子数学上等价,但物理解释不同。

前一个式子

    ∮E•dl = - ∂Φ/∂t

表示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若存在电感线圈则积分路径沿导线走。

后一个式子

    ∮E•dl + ∂Φ/∂t = 0

表示的是“基尔霍夫电压定律”,那个磁通(或磁链)的时间导数变成了电感(集总元件)两端的“电压”,而集总元件外并无磁通(即无磁场)。

另外我一直强调的是对集总元件的约束,不是对集总电路的约束

集总电路就是由集总元件连接(注意没有具体连线)而成的电路。其中 ∂Φ/∂t = 0 就是对“集总电路”(认为其具有空间广延性)的约束~~~

网友B:
楼主怎么把“你举的超导的例子是不合适的……”那帖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把“你举的超导的例子是不合适的……”那帖删了?

超导的例子中说超导体中的E为0,我不太确定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如果变化的磁场中,存在一段不闭合的超导。这种情况下,不能一概而论说沿超导路径的感应电场强度的线积分为0。
沿这个路径的积分与超导存不存在没有关系。这个超导不是闭合的,没有电流存在,也影响不了这个变化的磁场。

若超导是闭合的,对这个变化磁场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导的例子中说超导体中的E为0,我不太确定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如果变化的磁场中,存在一段不闭合的超导 ...

“超导的例子中说超导体中的E为0,我不太确定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百分百正确。
不是超导,普通的导体(具有有限电阻率)在场的变化不太快时(似稳场),导体中的E也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导的例子中说超导体中的E为0,我不太确定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百分百正确。

积分路径不在任何导线内,是想像中的实际不存在任何实体的一条闭合线,感应电动势依然存在。

“超导的例子中说超导体中的E为0,我不太确定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百分百正确。

这两个不矛盾吗。假设变化的磁场中,没有导体,沿着半径为r的路径积分,就算是半圈吧,肯定得到个电动势。
现在我在这个路径上,放个半圈的超导,其内部电场强度E为0.同样的路径积分,电动势变成0.
合理吗?

请别这样说:
因为这个超导或者导体不是闭合,所以其内部除了有旋电场外,还存在静电场,这两个电场叠加的结果是总的电场强度为0。也就是说这个导体在磁场中是个等势体。

要计算导体的电动势的时候,就不考虑静电场的存在了,直接对感应电场强度积分就行了。或者说这个电动势还要分为感应电动势和静电势。
感应电动势是感应电场强度的线积分。

楼主:
前面的帖子,我改了一下。
这和闭合没有关系,半圈这个路径照样可以线积分,算出这个路径上的电动势。
逗你玩同志的超导例子是闭合路径。但是他针对超导这个部分的路径进行了积分,算出两点间的电动势,没有看到你提出反对意见。

半圈的时候,还存在静电场。完整的圈,如果是在磁场中居中放置的话,应该只存在有旋场。E就变成单纯的感应电场强度了,这个E为0?

就算一个完整的圈路径。这个路径上没有导体时候,感应电动势存在。放了一个导体,E变为0,感应电动势不存在了。不也是说不通

网友H(点评):
这个E=0应该是指导体内的电场为0。但其在磁场中感应的电场应不是0(表面会有电荷).

楼主:
继续提问:
是一个关于动生电动势的问题。问这个新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 “电动势是电场强度沿路径的积分”中这“电动势”是特指“感生电动势”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电动势”,“电场强度”是特指“感应电场强度”还是是指包含“静电场“在内的一般意义上的“电场强度”。

动生电动势中,都是说电荷受到的是洛伦兹力。一般都是说这个力是非静电力,非静电场力。总之是电场力,只不过是非静电场力,没有说不是电场力的。
然后正负电荷在洛伦兹力的推动下,分别向导体的两端聚集。然后这种正负电荷产生的力与洛伦兹力平衡。我看到的资料,没有明确说这里“正负电荷产生的力”是静电场力。
接下来是计算导体两端的电动势。方法有两种:
1.一种是由“洛伦兹力”这非静电力除以q得到非静电场强,对非静电场强沿路径积分。下面给个例子: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LupIJ8-gJJOB3y_Li3q
第6页
2.另外一种是使用与“洛伦兹力”平衡的“正负电荷产生的力”来计算
“正负电荷产生的力”(大小等于“洛伦兹力”)除以q得到电场强度(是何种类型的电场强度不是很明确),然后沿路径积分得到电动势。例子:
http://wenku.baidu.com/view/2524f04fff00bed5b8f31d51.html
第3页

从来没有见过将两个力合并起来,然后说电荷受到的力为0,电场强度为0。积分后电动势为0.我还想说它是一个等势体呢!

既然洛“伦兹力”产生的非静电场强,“正负电荷产生的力”产生的肯定是电场强,都是电场强度为啥不能合并在一起,共同来计算电动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积分路径不在任何导线内,是想像中的实际不存在任何实体的一条闭合线,感应电动势依然存在。

“超导的例 ...

“电动势”与“电势(差)”不同~~~

磁感应电动势是由有旋电场(由变化磁场所激发)形成,其是个旋量,必须得按闭合曲线线积分得到其全貌,弄个“半圈”不行。

此外,空间环路和具有导线的闭合环路其情形又有所不同,绕一圈和绕上数圈那是更不同。所以,必须按具体的情况设置闭合环路才行(具体情况就是所关系的电路)。

要计算导体的电动势的时候,就不考虑静电场的存在了,直接对感应电场强度积分就行了。或者说这个电动势还要分为感应电动势和静电势。

这里应该称“有源场”和“有旋场”。有源场是由电荷激发的电场,而有旋场则是由变化的磁场所激发。“超导”(其实是理想导体)线内电场必为零,当然你可以认为是由各不为零的有源场和有旋场叠加而成。若能把有源场减掉,则余下的就是个有旋场,不过你若要计算磁感应电动势的话还得做闭合环路积分。而由于有源场的闭合环路积分为零,显见完全没有必要去剥离那个有源场而去单独地对那个有旋场做环路积分。

感应电动势是感应电场强度的线积分

应该是特定闭合环路的电场强度线积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的帖子,我改了一下。
这和闭合没有关系,半圈这个路径照样可以线积分,算出这个路径上的电动势。
逗你 ...

逗你玩同志的超导例子是闭合路径。但是他针对超导这个部分的路径进行了积分,算出两点间的电动势,没有看到你提出反对意见。

你这是把我那个“电势”与“电动势”给搞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提问:
是一个关于动生电动势的问题。问这个新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 “电动势是电场强度沿路径的积分 ...

看了你这一大段,结论是你还是把“电势”与“电动势”给弄混了。

别去弄那个“感生电动势”和“动生电动势”了,估计你一时也弄不明白。简单给个实例自己去思考一下吧:

一个电池外接一个电容,电平衡后自己去分析其中的“电势”和“电动势”~~~

楼主:
一个电池外接一个电容,电平衡后自己去分析其中的“电势”和“电动势”~~~

电动势:EMF,Electromotive force
电势差:potential difference

电池是将化学能量转换为电能量的装置,它的化学能将正电荷从负极移动移动到正极。开路情况下,其两端的电势差等于其电动势。(万用表内阻足够大,测量电压的误差可以忽略) 。
电池在电路中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压源串联一个内阻。电压源的电压等于电池的电动势。

电容两端的是电势差。

电平衡之后,电容没有将其内部的静电场建立到电池的内部。

楼主:
回答自己在一楼提出的问题。
万用表测量A、B两点的电压差,实际是想知道单位电荷从A点移动到B点电场做了多少功。
静电场是个保守场,单位电荷从A点移动到B点电场做功大小与路径无关。所以在静电场中,这个测量是有意义的。
磁场中的环路中电场是感生电场,非静电场,不是保守场。单位电荷从A点移动到B点电场做功大小与路径有关。所有这个测量的意义不大。
(个人不认为测不出来,关于这个测量,请见视频“http://v.163.com/movie/2002/5/Q/R/M72UIB0K0_M72UN6IQR.html”)

再回答关于集总元件的约束条件的问题
第一个约束的意义是确包定义的元件两端电压是唯一的。唯一的意思是不能因为电场的积分路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端电压。
第二个约束的意义是确包定义的流过元件的电流是唯一的。唯一的意思是不能流入元件是一个电流,流出元件又是另外一个电流。

欢迎拍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电池外接一个电容,电平衡后自己去分析其中的“电势”和“电动势”~~~

电动势:EMF,Electromotive fo ...

电平衡之后,电容没有将其内部的静电场建立到电池的内部。

这句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答自己在一楼提出的问题。
万用表测量A、B两点的电压差,实际是想知道单位电荷从A点移动到B点电场做了多 ...

所有这个测量的意义不大。
(个人不认为测不出来,....

理论上都是个非唯一确定的量(你自己都说“测量的意义不大”),其实就是不可测(即不存在)啦~~~

再回答关于集总元件的约束条件的问题
第一个约束的意义是确包定义的元件两端电压是唯一的。唯一的意思是不能因为电场的积分路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端电压。
第二个约束的意义是确包定义的流过元件的电流是唯一的。唯一的意思是不能流入元件是一个电流,流出元件又是另外一个电流。

这没什么问题,说法不同而已~~~

其实,如果能抛弃掉集总电路模型的空间概念,仅余下基尔霍夫定律和元件的I~U关系,那么啥烦恼都不存在了。注意,这里仅需要似稳场约束。

网友A:
给几个示意图:

一)电池

二)电磁感应

三)集总化后的电磁感应(注意其元件外没有场)

楼主:
谢谢“逗你玩~~~”的回复。我想现在我对电动势与电势差的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又要继续和你辩了。
变化磁场中的环路的电动势是电场强度沿着环路这个闭合路径的积分。比如电路中有一点A,电场E从A点沿着环路积分到A点就是电动势。
如果环路上有另外一点B(与A不重合)。还是沿着以前的积分方向,电场E从A沿闭合路径积分到B,得到的是AB之间的电势差(特定路径的)。再从B积分到A,这是剩下的路径,得到BA之间的电势差(特定路径的)。这两个电势差之和,等于环路的电动势。是否正确。

关于测量没有意义与不能测,我**是两回事。我给出视频是MIT的电与磁的公开课,他就测了电路上同样两个个点,但是不同路径的电势差,一个是0.1v,一个是0.9v。电路他是给出了,但是具体的接线方法,不是很清楚。如果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接线方法就最好了。建议你看一下。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就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中这个变化磁场中的环路,是想象中的环路,还是说这个环路上必须有导体或者非导体构成的真实的环。

如果是环路的电动势与环路存不存在真实的物体没有关系:
超导体的时候,导体上的E为0,怎么得到电动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逗你玩~~~”的回复。我想现在我对电动势与电势差的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又要继续和你辩了。
变化磁场 ...

如果环路上有另外一点B(与A不重合)。还是沿着以前的积分方向,电场E从A沿闭合路径积分到B,得到的是AB之间的电势差(特定路径的)。再从B积分到A,这是剩下的路径,得到BA之间的电势差(特定路径的)。这两个电势差之和,等于环路的电动势。是否正确。

这里的(纯)电势已不存在,理论上就不存在那么个电势差。

关于测量没有意义与不能测,我**是两回事。我给出视频是MIT的电与磁的公开课,他就测了电路上同样两个个点,但是不同路径的电势差,一个是0.1v,一个是0.9v。电路他是给出了,但是具体的接线方法,不是很清楚。如果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接线方法就最好了。建议你看一下。

这个公开课我早就看过,那个实验演示的内容就是说明非保守场空间两点间的“电场强度积分”(即所谓的电势差)与具体路径有关。注意,他采用左右两个导线回路的测量就对应着不同的两条积分路径。

一般变化电磁场的“势”,我们将其称为“电标势”和“磁矢势”,具体还要求其满足一定的规范条件。关于这个,需要一定的先导知识,这里就不能展开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就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中这个变化磁场中的环路,是想象中的环路,还是说这个环路上必 ...

其环路必须结合具体情况设定,譬如,空间和有一个“超导环”是完全不同的。

就算是真空,具体环路的形状大小,饶了几圈等都不一样。

楼主:
这个公开课我早就看过,那个实验演示的内容就是说明非保守场空间两点间的“电场强度积分”(即所谓的电势差)与具体路径有关。注意,他采用左右两个导线回路的测量就对应着不同的两条积分路径。

他的测量电压的示波器是怎么接的,如何做到”测到的电压值“就是就是他”想要测的路径的电势差“。

楼主(2014-10-06):
大家好,请教一个电磁感应的问题。
用导线做一个闭合的环,(不是理想导线,有电阻值为R).如果这个闭合的环中的磁通随时间发生变化,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这个闭合的环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如果我们将这个环断开,用万用表来测,应该是能测量到电压的。
现在这个环是闭合的,有感应电动势,也有感应电流。如果感应电动势是U,感应电流是I. 那么U=RI成立吗?
另外这个感应电动势U具体体现在哪里,例如这个环上有A和B两个点,可以测出电压差吗?

谢谢!

补充说明:
1。上面提到的磁通有可能是是外部强加的,也有可能是外部强加的 与 环本身生成感应电流导致的磁场叠加的。
2。这个问题主要是受一本电路的教材关于集总元件的3个约束条件启发的。其中一个约束条件是:
选择集总元件的边界,使在任何时刻,经过元件外部的任何闭合路径的磁通变化率为0。
不太明白约束条件的意义在哪里。

自己回答一下问题:
现在这个环是闭合的,有感应电动势,也有感应电流。如果感应电动势是U,感应电流是I. 那么U=RI成立吗?
成立,这个是欧姆定律,没有其它条件的约束。

另外这个感应电动势U具体体现在哪里,例如这个环上有A和B两个点,可以测出电压差吗?
可以测量出电压。

选择集总元件的边界,使在任何时刻,经过元件外部的任何闭合路径的磁通变化率为0。
不太明白约束条件的意义在哪里

KVL定律不是无条件成立,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成立的。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是没有约束条件的。可以认为KVL是法拉第电磁感应电路中的一种情况,即磁通量的变化为0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