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adc模块ADC1_SE5B(类似带B 的怎么配置)(已解决)

楼主(2014-07-05):
:lol

楼主: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

楼主:
是不是比较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呢?
以后问问题,首先告诉我们你用的芯片的全称哦。

网友A:
以KL25为例, 如果要选择ADC1_SE5B
另外还要通过ADCx_CFG2[MUXSEL]位选择通道a还是通道b,这两个通道不是作为比较用的,而是作为ADC的通道用的。
如果选择为B通道,就只能使用硬件触发,而不能采用软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