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急!急!急!求助ADC124s021

楼主(2014-07-05):
读出数据总是不对,希望大神帮看看:uint ad124s021 ()
{ uint ValH,ValL;
  uint i,j;
  uint return_val=0;//返回值
  uint ad_channel;//ADC通道
  CS1 = 1;
  CS1 = 0; //使能线
  for (j=0;j<4;j++)//循环读两次数据,取4次的值
  {

     ad_channel = 0xc7;//通道1
     ValH = 0;     //数据高位
     ValL = 0;      //数据低位
     SCLK1 = 1;     //时钟线
     for (i = 1; i < 17; i++)
     {
    if(i<9)
    { ad_channel = ad_channel << 1;  //取高位
           DIN = CY;
    }
     SCLK1 = 1;
     SCLK1 = 0;
    SCLK1 = 1;
    if(i>5&&i < 9)
    {
      ValH =(ValH<<1)|DOUT;
          }
          if (i >=9)
          {
      ValL =(ValL<<1)|DOUT;
          }
      }
   return_val+= ((ValH<<8)+ValL);
     }
  CS1 = 1;
  return (return_val>>2);求平均数
}

网友A:
最近也是在搞AD,快奔溃了,看着好好的,就是读取不对,试试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是在搞AD,快奔溃了,看着好好的,就是读取不对,试试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吧 ...

我也是,后来用逻辑分析发现单片机一管脚恒为高电平,最后试了一个下拉电阻,就可以了,都是对单片机各引脚不熟悉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