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win8下,STLink/V2驱动

楼主:
win8下,安装win7的STLink/V2驱动用不了,求win8下的此驱动!

网友A(2014-07-06):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59459

网友B:
2种方式:
1:关闭win8驱动强制签名,具体方式百度
2:到ST官网下载一个最新免安装版驱动,搜索更新驱动指定路径
法2在win8.1下验证可行,法1自测

网友C:
安装那个utility包就行,我现在用win8.1一直都工作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禁止驱动签名,试了好多回都不行

网友F(2014-11-17):
到底怎么能行

网友G:
1. 先运行st-link_v2_usbdriver.exe
2. 以禁用驱动签名方式重启电脑
  1、鼠标移动屏幕右下方
  2、点击设置
  3、点击更改电脑设置
  4、“常规”->“高级启动
  5、选择强制禁止驱动签名。
重启后安装驱动应该就能用了
3. 插入ST-link 在设备管理中找到ST-link 右键更新驱动

网友G:
画pcb封装就根据你实物来画的 ,没有标准,和原理图实物对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