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串口1和tim2共用问题

楼主(2014-07-05):
我用的芯片是stm8s003,调用的是库函数,,如果我把stm8s.h里面的#define STM8S103 打开的话 那我的tim2就要以正常使用了,,但是这时我的串口1又打不出东西出来,,如果我把stm8s.h里面的#define STM8S207 打开的话,那串口1可以正常打东西出来,,但是tim2又没有用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呀?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用的是STM8S003只需要把 #define STM8S003 打开就行了。
tim1,tim2和UART是可以一起使用的,我以前用过。
你建立工程模板的时候最好用库函数里面的模板进行裁剪,那样不容易出错。

网友B:
楼主不#define你用的芯片型号,#define其他的干嘛呢。

网友C:
你指定芯片型号了吗?指定芯片型号后,再代码前面加上 #define _芯片型号_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