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电路疑问

楼主(2014-07-05):
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同步产生负压的电路图 但是不是很明白图中那个稳压管的作用 是否是可有可无 懂的可以详细讲下吗

网友A:
我认为是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B:
这是个续流二极管,MOS关断后,它就要导通,为电感提供续流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续流二极管,MOS关断后,它就要导通,为电感提供续流回路。

不会哦 两个MOS管轮流导通何必多此一举呢

网友B:
MOS开通没有二极管快。你可以拆掉二极管试一下,会发现拆掉二极管后效率会低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哦 两个MOS管轮流导通何必多此一举呢

应该会有死区时间。。。

网友D:
印度佬的《开关电源故障诊断与排除》第三章中结尾写得很清楚。

网友D:
先上传的图片反而在后面,不知道网站为什么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会有死区时间。。。

是的 死区时间必须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死区时间必须有

所以外置那个二极管不是多此一举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上传的图片反而在后面,不知道网站为什么这样设计?

你可以自己点图片的插入顺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度佬的《开关电源故障诊断与排除》第三章中结尾写得很清楚。

写得还是可以

网友E:
在死区的地方提供续流!

网友F:
因为体二极管的性能不够好,所以要并一个肖特基防止体二极管导通。

网友G:
综上各位大侠所述,为了防止两个开关MOS在切换的时候同时打开,引起对地短路,出现大电流,增加功耗,所以两个MOS的切换动作会有一定的时间差,所以就会出现所谓的“死区时间”就是两个MOS都是关闭的,但是电感需要有电流回路,所以如果不加那个肖特基diode的话,MOS的体二极管就会导通,而此diode的反向恢复时间较长,同样会有功耗和EMI问题,而肖特基diode反向恢复时间很短和更小的正向导通电压,可以弥补以上缺陷为电流提供回路,总结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综上各位大侠所述,为了防止两个开关MOS在切换的时候同时打开,引起对地短路,出现大电流,增加功耗,所以 ...

总结的很精辟啊

网友H:
那本书好棒\(^o^)/~

网友I:
我感觉是起保护作用,主开关烧了瞬间击穿,保护后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