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电源给精密模拟电路供电会有哪些影响?

楼主(2014-07-05):
我是蓄电池12V提供供电输入,使用三端稳压管如LM7809,LM7805等稳压给小信号放大电路供电,信号只有0-10mV,放大正常。但我用了DC-DC的官方电路供电,放大不正常了。出现这种情况我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考虑呢?
我测了下DC-DC的纹波也不是很大,真是不懂!!
我用的DC-DC是金升阳的VRA1212和VRB1203带隔离的模块,输入地和输出地没有接到一起,但VRA1212和VRB1203两个模块的输出地是接到一起的。

网友A:
信号只有0-10mV,用DC/DC供电真心难搞。。。

网友B:
那就你测出的纹波,不大归不大,到底是多大?

网友C:
纹波再不大也比线性电源的大很多吧

网友D:
解决方法:dcdc 然后再搞个LDO 供电

网友E:
      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纹波噪声,DC-DC隔离电源工作于高频开关状态,产生高频纹波噪声是不可避免的一般都会在10mV以上,对于0-10mV的小信号电路,这样的噪声肯定对电路会有很大的影响。
    建议在DC-DC输出端加π型滤波电路进行滤波或者再采用低纹波噪声的LDO进一步降压处理。也可直接联系金升样的FAE工程师进行沟通处理,联系电话为:020-38601850-8701(熊工)。

网友F:
淹末掉了!…哈哈!: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纹波噪声,DC-DC隔离电源工作于高频开关状态,产生高频纹波噪声是不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纹波噪声,DC-DC隔离电源工作于高频开关状态,产生高频纹波噪声是不 ...

其实我在DC-DC输出端接上三端稳压管LM7805,LM7808,LM7905等稳压后给系统供电,还是效果不好。

网友G:
很多DCDC频率很高,而7805和LDO对这种高频抑制能力很差,这点以前论坛就讨论过。
如果非用DCDC,一般用简单的RC隔离就有不错的效果,不行用两级,加上前级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多DCDC频率很高,而7805和LDO对这种高频抑制能力很差,这点以前论坛就讨论过。
如果非用DCDC,一般用简单 ...

电路的电流300mA左右,RC滤波不合适,还有什么解决方法呢?急!!

网友H:
我也这么想的,开关电源+π型滤波+LDO

网友H:
实在不行中间就多级滤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路的电流300mA左右,RC滤波不合适,还有什么解决方法呢?急!!

那就用LC滤波。
300mA不小,如果可能的话分成前后级分别供电,后级一般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纹波噪声,DC-DC隔离电源工作于高频开关状态,产生高频纹波噪声是不 ...

电话打不通,这个号码有误?

网友I:
你为什么要用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为什么要用dcdc?

DC-DC效率高,如果不用DC-DC,12V输入如何产生正负12V输出呢,而且当电流较大时,一般稳压管由于压差的原因功耗损耗大,发热严重,也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

网友J:
运放有个参数叫做PSRR电源抑制比,你看看你运放的PSRR是多少,然后测试下电源纹波是多少,再换算到你的信号上面。

网友I:
方案有误,小信号放大不应有300mA,小信号放大一般不会超过50mA,对于+-电压,可以用二个12V。我也有一个类似于你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方案有误,小信号放大不应有300mA,小信号放大一般不会超过50mA,对于+-电压,可以用二个12V。我也有一个类 ...

系统中还有其他元件,所以电流很大,电源用电池加上稳压管出来的电压可以使电路正常工作,就是管子发热太厉害,而且效率低。而DC-DC效率高点,发热也能很好解决。但电路放大不正常了。。

网友I:
那就把电源分开噻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就把电源分开噻

电路板已经做好了,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