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直没明白交流和直流的区别

楼主(2014-07-05):
很惭愧,读到了硕士,对交流和直流一直有疑虑。
来看看百度里对直流电的定义:直流电又称恒流电,恒定电流是直流电的一种,是大小和方向都不变的直流电。
再看交流:一般指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电压或电流。它的最基本的形式是正弦电流

请教一下,直流电:我理解是方向不变,即电压大小恒大于0。大小不变,即其值恒不变。
来看此图(恒大于0,则方向不变。下两图大小变化,但鄙人认为三图都为直流电):

再看看对交流电的理解:大小方向都发生变化。
那我一个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叠加:Asin(wt)+B>0的话,该波形为大于0一个正弦波。请问该信号为直流还是交流?

请诸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含直流成分的交流,含交流成分的直流。爱怎么说怎么说。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这样。
看2楼回复。

直流。

网友C:
“那我一个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叠加“这不是都说出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这样。
看2楼回复。

恩 是这个意思,看来处理电路时候直流量按照直流处理,交流量按照交流来处理。

网友C:
比较有意义的区分叫法:当交流为主时,叫含直流成分;直流为主时,叫波纹

网友D:
有专用名词,你这叫脉动电流。

网友D:
整流滤波后的电流都是这个脉动电流。

网友E:
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网友D:
脉动电流是直流。

网友D:
整流后的电流都是这个脉动电流。

网友D:
整流后没有经过滤波的电压都是这个脉动电压。对应的电流是脉动电流。

网友D:
电流方向不变的叫直流电。

网友F:
时域上的信号,取微分的结果为零,就是直流信号。否则就是交流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时域上的信号,取微分的结果为零,就是直流信号。否则就是交流信号。

作茧自缚,自己绊自己腿。

你这个只是在判断是不是时变信号而已。

网友G:
信号与系统里有吧,将信号分解为DC量和正弦谐波分量(和,或积分),很多时候信号都不是纯 DC 或 single tone 吧

网友H:
其实可以不要把这些弄的多么清楚。
只要分析计算没有问题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作茧自缚,自己绊自己腿。

你这个只是在判断是不是时变信号而已。

怎么这么说呢?
电路里面直流的定义:方向和大小都不变。
在时域上就是个常数,对常数取微分就是零了。

直流只保证方向不变,大小可以变。

网友E:
完了,这个都弄不清,我那个帖子用不着往下写了,浪费时间。

网友I:
你三个图都是直流电
另外直流不是电流而是电压恒定不变.扩展来说就是没有正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三个图都是直流电
另外直流不是电流而是电压恒定不变.扩展来说就是没有正负变化. ...

1、直流扩展来说仅仅看其电压方向是否变化即可,如果电压方向未变化即为直流电了呗。大小不用看。
2、那岂不是Asin(wt)+B>0也为直流电了

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1、直流扩展来说仅仅看其电压方向是否变化即可,如果电压方向未变化即为直流电了呗。大小不用看。
2、那 ...

Asin(wt)+B>0是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Asin(wt)+B>0是直流电.

我也认为是直流电,但是如果该信号通过一个RC高通滤波电路之后就变成了Asin(wt)为交流,可是直流电是无法通过电容的啊?电容隔直阻交啊。这就是我觉得两个理论矛盾的地方。

网友D:
通过电容的叫交流电了,这就是滤波隔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是直流电,但是如果该信号通过一个RC高通滤波电路之后就变成了Asin(wt)为交流,可是直流电是无 ...

没有矛盾,通过电容的叫交流电了,这就是滤波隔直。

网友D:
你是文科硕士?

网友C:
“直流”定义是楼主的研究方向?
掌握“概念”全面含义与追究片面“定义”,是学习模电的面临
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全面的概念只有一个,“定义”可有100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是直流电,但是如果该信号通过一个RC高通滤波电路之后就变成了Asin(wt)为交流,可是直流电是无 ...

不是“电容隔直阻交”,是电容隔直通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电容隔直阻交”,是电容隔直通交。

不好意思说错了,既然认为Asin(wt)+B是直流电,为何您认为电容只滤过了B而不是把这个“直流信号”全滤掉呢?
仅仅讨论问题,求不嘲笑

网友J:
to LZ:

严格意义上说,直流确实是大小不随时间变化的电压或电流(自然其方向也不变),而交流则认为是某一非零频率的简谐电压或电流。需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可以叠加组合的,最终可构成非常复杂的电压或电流波形。

所以说,别拿一个一般的电压或电流波形去进行所谓的直流和交流分类,你要考虑的可能只是其各种频率(含直流)成分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既然认为Asin(wt)+B是直流电,为何您认为电容只滤过了B而不是把这个“直流信号”全滤掉 ...

玩笑开大了,让你轻松找到矛盾点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既然认为Asin(wt)+B是直流电,为何您认为电容只滤过了B而不是把这个“直流信号”全滤掉 ...

傅里叶级数/傅里叶变换总学过的吧?
这个问题没必要过于纠结。

网友L:
1.单纯考虑方向时,只要没有换向都称为直流电。
2.考虑到把信号分解为交流成分和直流成分时,直流分量是一个恒定的直流。减去直流分量后,剩下的全是交流分量,交流分量的均值为0。

修正:1. 严格定义的直流——大小和方向都不变! 2. 方向不变,大小周期变化——脉动直流;3. 方向不变,大小缓慢变化——缓变直流; 4. 大小、方向都变化——交流。无论什么波形总可以傅里叶分解为严格意义的直流与多正弦波的叠加。

网友L:
电容的隔直通交,针对的是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傅里叶级数/傅里叶变换总学过的吧?
这个问题没必要过于纠结。

的确没有必要。《通信原理》好像有说过,一个单位脉冲可以分解为很多个不同幅度不同频率(这些频率成等差数列)的正弦波。
以上论述不太科学 求勿喷。

网友N:
不明了不明了,围观。

网友O:
不过零点,值大于零的应该就是直流电,只不过是直流电可能含有其他成分。在零点上下变化的就是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笑开大了,让你轻松找到矛盾点了。

让老师见笑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既然认为Asin(wt)+B是直流电,为何您认为电容只滤过了B而不是把这个“直流信号”全滤掉 ...

用电容处理的是信号,电源上使用直流和交流.信号上全是复杂波形.直流和交流不再使用.这就是为什么要买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to LZ:

严格意义上说,直流确实是大小不随时间变化的电压或电流(自然其方向也不变),而交流则认为是某一 ...

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电容处理的是信号,电源上使用直流和交流.信号上全是复杂波形.直流和交流不再使用.这就是为什么要买示波 ...

有点道理 嘿嘿

网友C:
初中就该开始建立的简单概念,等到现在信号波形复杂了,定义都膨胀了,再也无法讨论了

网友D:
直流电,交流电,静电,雷电,心电,脑电,这些都是什么电。

网友B:
楼主自己在首帖说“那我一个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叠加”,已经明确表示出是两个信号。

43楼 shalixi 提到静电,楼主不妨考虑考虑:摩擦一块有机玻璃板,使其带电(能够吸引轻小碎纸屑等)。现在我手持这块有机玻璃板向前走,这是不是电流?是否会产生磁场?

网友E:
各个行业道理都是差不多的,电的问题,与几何图形命名类似:
1.要命名,必须有个分类方法,分类准则。比如按空间分,有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之分。按形状分有正方形,椭圆等之分。
由于以上观察角度不同,可能会出现异名同意现象,所以很多名字不是非此即彼关系,即不是相互排斥关系。
2.世界上图形的形状是无穷无尽的,无法穷举,自然无法一一命名,但是对其中具有一定规则的,常见的图形一一命名,可以对其详尽研究,而对于非规则图形,可以用规则图形来近似模拟它。

根据以上类比,可以回答楼主问题:
1.电的命名。直流与交流的分类角度不同,所以不能说某量不是直流,就一定是交流。当然在某些特定电子分支,非要这么分,也不能算错,但站在信号处理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方法因过于粗鲁而显的毫无意义。
2.不可能对所有波形区别命名,但可以只研究有限种规则波形,而非规则波形向其转化即可。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在首帖说“那我一个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叠加”,已经明确表示出是两个信号。

43楼 shalixi 提到静 ...

我认为是电流,可以产生磁场。

请老师指正。

是电流,而且产生磁场。电流是电荷的定向运动。

网友Q:
引用 网友I:
用电容处理的是信号,电源上使用直流和交流.信号上全是复杂波形.直流和交流不再使用.这就是为什么要买示波 ...

...好一个处理信号...电源和信号...这两个东西你是怎么放在一起比较的?电容处理信号...所以电容没有功率的说法了?那谐振电源是怎么工作的?

整个概念全是乱的讨论了半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Q:
...好一个处理信号...电源和信号...这两个东西你是怎么放在一起比较的?电容处理信号...所以电容没有功率 ...

确实,LZ还没有明白。

网友Q:
引用 楼主:
1、直流扩展来说仅仅看其电压方向是否变化即可,如果电压方向未变化即为直流电了呗。大小不用看。
2、那 ...

地就是个参考点,你加不加直流还不是看你参考点在哪里,参考点是你随便定的,按你的说法那是不是直流就是交流?

你搞不清楚前面三个波形,那你用AD采个样看看,看你还纠结不。如果那三个都是你所谓的直流,那是不是采样的要求是一样的?

找你的说法,那差分输出的DAC岂不是输出引脚各输出的是直流,然后作差之后变成交流?你这样说不累吗?

我认为直流就是不变,交流就是变,对参考地纠结就是没事干。

楼主:
引用 网友Q:
地就是个参考点,你加不加直流还不是看你参考点在哪里,参考点是你随便定的,按你的说法那是不是直流就是 ...

那这个是变还是不变?是滞留还是交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Q:
地就是个参考点,你加不加直流还不是看你参考点在哪里,参考点是你随便定的,按你的说法那是不是直流就是 ...

如果只是简单的分为两大类:变和不变,那么这样分类确实容易区分各种波形了,几秒就学会了,但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E:
不同学科,对同样东西研究角度不同,比如模拟电路和半导体物理中,对三极管的观察角度明显不同。

受信号与系统的影响,估计大伙看到楼主那个表达式或图形,都有冲上去用傅里页分解的想法,分成直流和正弦心里就踏实了。
而在模拟电路里,这样干,意义不大。原因见高频电路或低频电路非线性分析部分,比如谐波失真计算,尽管电路简单,但那个分解成正弦波后的计算量,让人崩溃。所以人们发明了另一套方法来对付它。

所以,在电路分析基础里,对各种信号源的定义仅仅是看波形,而不再是分解。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是变还是不变?是滞留还是交流

看来大伙前面都白说了,又绕回来了。

要想从原理上搞明白,傅里叶级数和傅里叶变换必须得翻翻(不一定细读,大致看看就可以)。如果还有疑问,再提不迟,相信那时候应该不会再绕来绕去走不出来了。

至于从工程的角度,看看波形,估算下其平均值是否为0,就可以大致知道其中有没有直流分量,你这个图中的信号明显有正的直流分量在里面。

其实,简单来说,你可以认为任意信号中都包含直流和交流分量,区别只在于幅度是多少而已。

老古话说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有时候想破脑袋不如花几分钟翻翻书本。

网友R:
从方向或者正负的角度理解,直流量(电压或者电流)是单向,交流(电压或者电流)的方向是改变的。但是单向和恒定是不一样概念,二者也不是矛盾的,比如整流之后的单向的脉动的直流等等。

网友D:
直流电只有一个定义:直流电(Direct Current,简称DC),是指方向不随时间变化的电流。
交流电只有一个定义:交流电(alternating current),简称为AC。交流电也称“交变电流”,简称“交流”
这是百度来的,不知还有其他什么不同的定义。直流交流的根本差别是电流的方向,一个变,另一个不变,与其他无关。难道这个还有问题?

网友D:
LZ位置的三个图都是直流,“一个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叠加:Asin(wt)+B>0的话,该波形为大于0一个正弦波。请问该信号为直流还是交流?”既然问了“直流还是交流”,那你说是直流,还是交流?这个问题纯属概念不清。

网友D:
如果因为电流大小在变就不是直流电,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直流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K:
看来大伙前面都白说了,又绕回来了。

要想从原理上搞明白,傅里叶级数和傅里叶变换必须得翻翻(不一定细 ...

楼主好歹是硕士在读,你觉的人家不懂傅里叶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前面已经说了,这是waveforms分类问题,跟傅里也没有关系。
电路理论基础第179页,对各种波形都有分类。交流波形(alternating waveforms)的定义是什么?正负交替。其反义词是什么?是单向波。直流跟单向波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简单吧!不用说了。
认为某波,不是交流就是直流的,需要看看电路分析/理论基础了,而不是信号与系统。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歹是硕士在读,你觉的人家不懂傅里叶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前面已经说了,这是waveforms分类问题, ...

帅哥的意思我明白,大家可能都是对的,略显混乱的原因在于有人说的是“直流”、“交流”,有人说的是“直流电”和“交流电”。楼主的标题说的是“直流”、“交流”,而内容说的是“直流电”和“交流电”。

网友S:
没那么复杂。一般情况,
直流:在参考电位一侧,不论变化与否。
交流:在参考电位两侧变化,不论对称与否。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帅哥的意思我明白,大家可能都是对的,略显混乱的原因在于有人说的是“直流”、“交流”,有人说的是“直 ...

听你这么说,你仍在开晕车!

网友E:
引用 网友T:
任何信号都可以付立叶变换的。

有直流和交流成分。

太湿连付里叶也不懂!

网友D:
我认为用不到扯太多,只要回答:LZ位置的三个图是直流还是交流?
LZ的一个提问:那我一个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叠加:Asin(wt)+B>0的话,该波形为大于0一个正弦波。请问该信号为直流还是交流?

有规定“非直即交”?“直+交”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S:
没那么复杂。一般情况,
直流:在参考电位一侧,不论变化与否。
交流:在参考电位两侧变化,不论对称与否。 ...

说来说去,就是我前面说的:你们分类方法是非此即彼,不是直流,就是交流,没有其他可能。
我估计你们找不到教科书支持,只是个人以为。

你举反例吧。我手头没有有关的教科书,但是概念早就记清了。

网友C:
俺不是这么看
有直流,有交流,更有交直混流

我们定义,不是为了寻找一个词汇来概括,而是让“定义”更有意义

比如,人们可以通过自行定义来说明射随器是正反馈。但是,在这种“定义”之下的正反馈又有什么用呢?
大家依然用合理定义下的负反馈理论去考虑射随器,去应用射随器而无不妥

网友U:
用一个“古老”的定义,把所有信号只分成“两类”。这得愁白多少头发。
况且,使用那个古老的交直流定义,影响工作啊。

网友U:
你们说,一个信号随着时间交替变化,一会儿是+0V,一会儿是-0V,这该归到哪一类啊。

网友V:
一直大于或小于0,等于0,就是直流了。

任何波形其实都是直流和交流成分的叠加。

通交隔直电容后,都是交流。

是去掉直流部分的交流不同频率副值的叠加。

最初的交流,说的是正弦波交流信号。

但实际信号,是不同频率成分的叠加。

如此理解即可。

网友W:
很想知道,研究这个有什么用?
你是在做技术,还是在做语文?

有道理

网友I:
别讨论. 有功率的也是信号...只不过是能量大点...

再扯几年lz也明白不了...

网友E:
jz0095 你举反例吧。我手头没有有关的教科书,但是概 念早就记清了。 发表于 2014-7-11 21:05

。。。。。。。。。

你弄反了,应该是谁主张谁论证!
再者,你概念都记清了,你就说说哪本书上说信号不是交流,必是直流的!

网友D:
LZ可以看看这个帖子的讨论。

https://bbs.21ic.com/icview-766092-1-1.html

我们称为直流的术语有两个含义,constant current和direct current。在信号处理方面的书里面指的是constant current,在电器电机电力等其他地方,指的是direct current。

网友S:
xukun977:
你弄反了,应该是谁主张谁论证!
再者,你概念都记清了,你就说说哪本书上说信号不是交流,必是直流的!

这里讨论的交、直流定义针对的是电量,电量可以包括”直流分量+交流分量“,不涉及这些分量是否含有“信息”,即不涉及“信号”。你的质问跑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S:
这里讨论的交、直流定义针对的是电量,电量可以包括”直流分量+交流分量“,不涉及这些分量是否含有“信息 ...

电量???这是什么?
怎么扯到库伦或千瓦时概念上去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E:
电量???这是什么?
怎么扯到库伦或千瓦时概念上去了?

我指讨论中的电压、电流、直流电、交流电、电的合成量、分量。

网友X:
说白了,按马列的说法,交流是绝对,直流是相对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我也提出二个名字,能量信号,功率信号怎么区别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X:
说白了,按马列的说法,交流是绝对,直流是相对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我也提出二个名字,能量信号,功 ...

信号与系统第一章的内容
比如金波的那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X:
说白了,按马列的说法,交流是绝对,直流是相对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我也提出二个名字,能量信号,功 ...

专门开个帖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V:
一直大于或小于0,等于0,就是直流了。

任何波形其实都是直流和交流成分的叠加。

dashi,您的逻辑挺混
“一直大于或小于0,等于0,就是直流了”,若以此,“脉动直流”就是“直流”
“任何波形其实都是直流和交流成分的叠加”,若以此。“脉动直流”就是“直流+交流”
只能说,您的思维挺乱

网友Q:
其实我们应该祝楼主,在这个课题上,早出成果吧。

网友Y(2019-07-30):
引用 网友E:
完了,这个都弄不清,我那个帖子用不着往下写了,浪费时间。

我想看您这个贴子,是那一个呀,我是专门注册了个帐号就是为了看

网友Z:
好像方向不变的就是直流.整流后的拱门,那叫脉动直流.

网友AA:
纯直流的特征是没法通过电容传输。
交流电可以通过电容传输,你这图2,图3,经过电容后,其波形还会一样,但是0电压轴将发生偏移,所以,这是典型的直流叠加交流的信号,而不是简单的直流,或者说是脉动直流。

网友AB:
最好不要简单地区分“交直流”,而应该考虑信号的分解。这样,自然就出来了“直流”、“基波”和“谐波”等成分。

网友AC:
交流电流是指电流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为交流电,在一个周期内的运行平均值为零。不同于直流电,它的方向是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的,并且直流电没有周期性变化。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是直流电,但是如果该信号通过一个RC高通滤波电路之后就变成了Asin(wt)为交流,可是直流电是无 ...

没毛病啊,通过高通滤波后直流成分过不来,只有交流成分过来了,所以说你说的这个是直流电,但不是直流电平,而是带交流成分的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