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PC FPGA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4-07-05):
我现在在做FPGA和PC之间的以太网通信,PC和FPGA用交叉线直连,板子上的以太网phy芯片是88e1111,以太网是千兆的,RGMII接口。现在我手上有一台笔记本和一台台式机,用笔记本可以正确收到板子发送的数据,板子也可以收到笔记本发送过来的数据,但是用台式机的时候,板子可以收到PC发送的数据,但是板子给PC发送以太网帧的时候,PC网卡上的灯会闪,但是用抓包软件抓取不到数据

网友A:
88e1111寄存器没有配置对,多看看寄存器手册,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e1111寄存器没有配置对,多看看寄存器手册,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为什么那台笔记本可以和板子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台式机是百兆网卡不支持千兆,估计是老机器,最大只能到百兆!

我查过了,支持千兆的

楼主:
会不会是电脑网卡上phy芯片接口(RGMII,MII,SGMII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查!你自己看网络连接,肯定不是运行在千兆!

1.0Gbps

网友C:
是不是抓包的时候网卡选择错了?

网友D:
千兆网络经常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看上去是连接上的,实际上无法通信,我在2个电脑直接对联都出现过你类似的问题,看电脑连接上了,就是ping不通,后来直接改为100m的就好了,每个主板的性能不一样的。

网友E:
也有可能是开了防火墙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