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4-07-05):
上位机用USB转485模块一对一下位机通信,没有问题,而联网通信时,即是二个下位机跟上位机通信时,刚开始时二块下位机正常跟上位机通信,过段时间,总有一块不能跟上位机通信,另一块正常,有问题的MCU如死机一样,卡住,主循环不工作了,是不是进入中断循环,还是数据溢出,是这样情形吗?还是地电位相差很大导致的,我是用二制线,对每一块地没有联结在一起,下位机用的485模块是金升阳的485隔离模块,用的MCU是PIC16F690。

网友A:
地连接上试试 以前使用时都是共地的

网友B:
还是要共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共地的

谢谢,问题已觖决,是数据溢出的问题,协议定得不够完备,主循环还没有处理完一帧前,没有读出接收寄成器,而只清标志位,导致数据溢出,在这种情况下,读出寄成器,丢掉就可。

网友C:
2线制的共地何如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