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高频电路的放大和峰值检波

楼主(2014-07-05):
  在做一个1M到40M的宽带放大,要求从300mv放大到1V。可高频时平时用的运放都没有放大作用了,multisim中的宽带放大也不够(楼主大二学生,用过的东西比较少,也不敢轻易买)
  想问问各位工程师们,选什么运放合适?
  峰值检波(测峰值)有合适芯片吗?我自己仿真的检波电路在半波整流就因为高频出问题了

楼主:
自己找的opa684不知道能不能用,ad9000又太贵了。。

运放块压摆率可以公式计数。为了不产生线性或非线性失真,GB参数要求很高,:40MHz*(20~30)*1v/0.3v

网友A:
放大3.3倍,40M频率,也就是增益带宽积144M。信号幅度有1V输出,考虑全功率带宽,压摆率得高。
THS4631----TI官网上搜一堆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找的opa684不知道能不能用,ad9000又太贵了。。

684带宽只有100M,偏小,到不了4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4带宽只有100M,偏小,到不了40M。

谢谢:)

网友B:
UHF三极管,如9018构成放大器。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