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32的芯片如何固定在面包板上?

楼主(2014-07-05):
插不稳啊,总是接触不良,除非用力按住,不然绝壁不行。

那种DIP的紧锁座能插到面包板上吗?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面包板、杜邦线等非锁紧式的接插件,最容易造成接触不良了。产生问题还不容易排查。
还是焊接到洞洞板上比较靠谱

网友B:
那种DIP的紧锁座能插到面包板上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DIP的紧锁座能插到面包板上吗?
可以

能插得很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插得很紧?

一般能锁紧的。
类似这种的:

网友C:
可以用锁紧座,问题是锁紧座也不见得就会比直接把芯片插到面包板上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