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原创DIY] 四轴经验分享 倾角四轴PID调试平衡问题

楼主(2014-07-05):
最近在调试四轴PID,自己画的板子,网上买的空心杯电机,焊接好后一直卡在PID调试平衡这儿,电机平衡控制如下
Cotrol_M2 = proportion + PID.Cx[0];
Cotrol_M3 = proportion - PID.Cx[0];
Cotrol_M2和Cotrol_M3是X轴上一对电机的控制量,PID.Cx[0]是根据X轴的倾角(采用的是Y轴的角速度积分得出)计算得出的控制量,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对,请前辈指点,调了很久,四轴始终左右震荡,连续震荡的波形如下:
图片 1 ,图片 2;
如果减小P或者减小D,四轴就篇向一边,起不来,如果增大P或者增大D,四轴震荡更加激烈,不知道问题所在,请前辈指导下,谢谢!!!
////////////////////////////////////////////////////////////////////////////////////////////////////////////////////////////////////////////////////////////////////////////////
终于把PID调通了,把最终的曲线贴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曲线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漂亮。
图片 PID。

单次转到波形

单次转到波形

PID曲线

PID曲线

网友A:
请问你是用什么传感器的?

网友B:
哥,你怎么看的波形??什么上位机软件?求一份可以不

楼主(2014-08-04):
用的MPU6050,用MATLAB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用什么传感器的?

MPU60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你怎么看的波形??什么上位机软件?求一份可以不

用MATLAB看波形

网友C:
表示很敬佩用 MATLAB 的高手

楼主:
只是会用点简单的功能而已

楼主:
终于把PID调通了,四轴也飞起来了,就是四轴有点重,飞起来**一两分钟就电量不足了,有空了共享一下经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终于把PID调通了,四轴也飞起来了,就是四轴有点重,飞起来**一两分钟就电量不足了,有空了共享一下经验 ...

能分享一下参数调试经验吗

网友E:
表示也想知道调参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分享一下参数调试经验吗

我了解的PID有两种,一种是位置式PID,一种是增量式PID,我的四轴选用的增量式PID,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了解这两种PID的区别,我之前在网上看见有网友把这几种PID都转换成了C语言,真心感谢他;具体代码如下:
;位置型PID算法:
E(K)=R(K)-M(K)         ;本次误差=本次设定值-本次测量值
Pp(K)=Kp*E(K)          ;本次比例输出=比例系数×本次误差值
Pi(K)=Ki*E(K)+Pi(K-1)  ;本次积分输出=积分系数×本次误差值+上次积分输出值
Pd(K)=Kd[E(K)-E(K-1)]  ;本次微分输出=微分系数×(本次误差值-上次误差值)
P(K)=Pp(K)+Pi(K)+Pd(K) ;输出值=本次比例输出+本次积分输出+本次微分输出

建议调试前先把四轴对称两个轴固定起来,先调试另外两个对称的电机,调试完成后其他两个的电机也基本可以用这个PID值,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还需要进一步调试。
先看一下我调试的效果吧,参数还不是很精致,但是基本可以飞起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HXTn8nR3e8/;
这是但是P参数的效果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3vafHmnN9M/;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单调P参数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
这是PD参数的效果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bkkAcGnTqNs/;从视频中可以看出,调试PD参数,也基本没有什么效果;
这是PID三个参数一起调试效果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3XIOa5aqvA/
开始调试的时候用 P 和 I 参数一起调试,先将 P 固定在某个值,慢慢增大 I 值,I越大,四轴恢复到平衡位置越快,I 过大就会造成四轴恢复过度导致四轴震荡;把 I 增加到四轴刚好能够产生震荡为止,然后开始慢慢增加 D 参数,增加到四轴基本能保持平衡,但是不一定在水平位置,最后再同时调试 P 和 I 参数(P 和 I 参数的作用有点类似),如果四轴能够保持平衡,但是有点倾斜,这时慢慢增大 I 值,此时如果四轴产生振荡,慢慢增大P 值 或减小 P 值来调节,将振荡减小到最小后再通过调试D值使四轴平衡。

以上方法只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也想知道调参经验。

可以参考一下楼上的回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一下楼上的回答。

我们刚刚调好,才发现就是你推荐的方法,虽然是我们调完后我才发现楼主的回复,但还是非常感谢。至于定向前进、后退、的PID调节,你还有什么相关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刚刚调好,才发现就是你推荐的方法,虽然是我们调完后我才发现楼主的回复,但还是非常感谢。至于定向 ...

如果你的四轴上面没有安装磁力计、GPS、气压计这些传感器的话,能实现简单的前进、后退,但是想要实现精准的前进、后退操作就很难, 即使你把PID调节到了极致,四轴也会存在“漂移”情况。

网友D:
哦原来如此,那么四轴如何感知自己水平移动有多远啊?

网友F:
想问一下,yaw轴的pid怎么调,它和roll轴和pitch轴上的电机的关系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原来如此,那么四轴如何感知自己水平移动有多远啊?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装个GP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yaw轴的pid怎么调,它和roll轴和pitch轴上的电机的关系在哪里?

你四轴对角线上的一对电机转向相同,对角线上另一对电机转向也相同,但是与前一对相反,这是有原因的,它们的力矩可以控制Yaw,你可以去看看力矩相关资料就清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四轴对角线上的一对电机转向相同,对角线上另一对电机转向也相同,但是与前一对相反,这是有原因的,它 ...

我还想问下,其实我刚学的pid,比例部分uk=kp*ek这里的ek是误差的角度,那uk是不是期望输出的角度?如果是的话,怎么转换成pwm波输出?

网友G:
最近有想自己做一个四轴的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想问下,其实我刚学的pid,比例部分uk=kp*ek这里的ek是误差的角度,那uk是不是期望输出的角度?如果 ...

参照前面那个PID公式:
;位置型PID算法:
E(K)=R(K)-M(K)         ;本次误差=本次设定值-本次测量值
Pp(K)=Kp*E(K)          ;本次比例输出=比例系数×本次误差值
Pi(K)=Ki*E(K)+Pi(K-1)  ;本次积分输出=积分系数×本次误差值+上次积分输出值
Pd(K)=Kd[E(K)-E(K-1)]  ;本次微分输出=微分系数×(本次误差值-上次误差值)
P(K)=Pp(K)+Pi(K)+Pd(K) ;输出值=本次比例输出+本次积分输出+本次微分输出
其中比例部分Pp(K)=Kp*E(K),E(K)=R(K)-M(K),R(K)才是你期望的值,比如你希望四轴保持水平,则R(K)=0;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参照前面那个PID公式:
;位置型PID算法:
E(K)=R(K)-M(K)         ;本次误差=本次设定值-本次测量值

那怎么换算成pwm波,比方说输出值是40度,pwm波的的高电平在1-2ms内,是不是按照比例来算是1*(40/90)ms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怎么换算成pwm波,比方说输出值是40度,pwm波的的高电平在1-2ms内,是不是按照比例来算是1*(40/90)ms ...

用PID运算的输出值来作为控制电机PWM的占空比,当然不能用roll、ptich、yaw单独输出的PID值来控制,要先将它们融合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PID运算的输出值来作为控制电机PWM的占空比,当然不能用roll、ptich、yaw单独输出的PID值来控制,要先 ...

如果输出值是20,那占空比就是200%吗,航模电调的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应该在1ms到2ms之间,周期总时长是20ms,那么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就在40ms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输出值是20,那占空比就是200%吗,航模电调的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应该在1ms到2ms之间,周期总时长是20ms ...

如果你的PWM周期等于20ms,高电平时间 = 周期20ms x 占空比20% = 4ms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PWM周期等于20ms,高电平时间 = 周期20ms x 占空比20% = 4ms

可是航模电调只能接受1-2ms的高电平,超过了就完全不会转了,我觉得是不是要在这1-2ms里面调节

网友H:
调参是一件很费心的事儿

网友I(2014-10-27):
引用 楼主:
我了解的PID有两种,一种是位置式PID,一种是增量式PID,我的四轴选用的增量式PID,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 ...

看了你的视频,问下,是不是加入I后,平稳在中间的,P,PD都没有平稳在中间

网友J:
引用 楼主:
终于把PID调通了,四轴也飞起来了,就是四轴有点重,飞起来**一两分钟就电量不足了,有空了共享一下经验 ...

起飞重量要在40克以下才会好飞,多谢共享,加入精华贴。楼主继续加油~

网友K:
居然是那样的啊,受教

网友L:
说说怎么用玛德来吧(MATALAB)更实用

网友M(2014-12-04):
无比膜拜,楼主请问X轴的倾角有负值,怎么运算呢?

网友M:
请问楼主,这个-Y值怎么进行PID运算呢?

网友N:
P I D的初始值怎么定呢?

网友O(2015-03-15):
不知道楼主是否还在,想问一下一开始调节参数P的时候,你是如何限定p的范围的,后续I是如何调整的?

网友P:
群主,有代码吗,急求,求指导啊,能留个qq吗?

网友(2015-10-26):
你好,刚看了你小四轴的帖子。。。想问下你是怎么解决电机震动对姿态的影响的。我的一开电机,pit和roll就乱了,飘的厉害

网友Q(2018-04-12):
能分享一下参数调试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