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输出稳压IC推荐

楼主(2014-07-06):
输入7.4V到30V输出5V,输出电流100ma。有什么型号推荐,LM7805这种压差大了会发热严重的。有没有简单的发热小的IC。

网友A:
这个找个普通的buck ic就可以了,例如34063

网友B:
XL1509 4.5V ~ 40V 2A  150KHz Adj (1.23V)/3.3V/5V/12V SOP8L

网友B:
MPS的有好多!

网友B:
Product
Product Info Vin (Min) (V)
Vin (Max) (V)
lout (Max) (A)
Isw Typ (A)
Iq (Typ) (mA)
Vfb (V)
Freq 1 (kHz) Soft Start
Package 1
Package 2

MP2495
Integrated 100V Load Dump Protection, 2A Step Down Regulator with Output Current Control  100 2 2.6 .5 .805 700  SOIC16
MP2489
Step Down White LED Driver with Wide 6V¬¬–60V Input Voltage 6 60 1  1 202 600  TSOT23-5
MPQ4558
1A, 2MHz, 55V Step-Down Converter AEC-Q100 Qualified 4.5 55  1.9 .14 .8 2000 (Adj) Internal QFN10 SOIC8E
MP2459
0.5A, 55V, 480kHz Step-Down Converter in a TSOT23-6 4.5 55 .5 1.25 .73 .8 480 - TSOT23-6  -
MP2487
55V, 1A High Power LED Driver 4.5 55 1 1.5 .13 .2 200 Internal SOIC8E
MP4558
1A, 2MHz, 55V Step-Down Converter 3.8 55 1 1.9 .14 .8 2000 (Adj.) Internal SOIC8E QFN10
MP4561
1.5A, 2MHz, 55V Step-Down Converter 4.5 55 1.5 2.5 .12 .8 1000 (Adj) External QFN10
MPQ4561
1.5A, 2MHz, 55V Step-Down Converter AEC-Q100 Qualified 4.5 55 1.5 2.5 .12 .8 2000 (Adj) External QFN10
MP4560
2A, 2MHz, 55V Step-Down Converter 4.5 55 2 3.2 .1 .8 1000 (Adj) Internal QFN10 SOIC8E
MP2494
2A, 58V, 100kHz Step-Down Converter 4.5 55 2 3.5 .5 .8 100 External SOIC8 SOIC8E
MP2492
2A, 55V, 100kHz Step-Down Converter with Programmable Output Current Limit 4.5 55 2 3.5 .5 .8 100 External SOIC8E QFN10
MPQ4560
2A, 2MHz, 55V Step-Down Converter AEC-Q100 Qualified 4.5 55 2 3.2 .1 .8 1000 (Adj) Internal QFN10 SOIC8E
MP24943
3A, 55V, 100kHz Step-Down Converter with Programmable Output OVP Threshold 4.5 55 3 6.5 .65 .8 100 External SOIC8 SOIC8E
MP2456
0.5A, 50V, 1.2MHz Step-Down Converter in a TSOT23-6 4.5 50 .5 1.25 .73 .81 1200 Internal TSOT23-6 -
MP2562
1A, 4MHz, 50V Step-Down Converter 4.5 50 1 1.8 .12 .8 4000 Internal QFN10 SOIC8
MP24971
1.5A, 50V, 100kHz, 5V Fixed Output Step-Down Converter with Programmable Current Limit and Output Line-Drop Compensation 8 50 1.5 4.4 1.2 .8 100 Internal SOIC8 SOIC8E
MP2565
2.5A, 4MHz, 50V Step-Down Converter 4.5 50 2.5 3.5 .1 .8 4000 (Adj) Internal QFN10 SOIC8E
MP2497
3A, 50V, 100kHz Step-Down Converter with Programmable Output OVP Threshold 4.5 50 3 5 1.2 .8 100 Internal SOIC8 SOIC8E
MP2497-A
3A, 50V, 100kHz Step-Down Converter with Programmable current limit and programmable Output OVP Threshold 4.5 50 3 5 1.2 .8 100 Internal SOIC8E
MP2560
2.5A, 4MHz, 42V Step-Down Converter 4.5 42 2.5 3.5 .1 .8 4000 (Adj) Internal QFN10 SOIC8E
MPQ2451
Industrial/Automotive-Grade 36V, 2MHz, 0.6A Step-Down Converter AEC-Q100 Qualified 3.3 36  .85 .23 .8 2000 Internal SOT23-6L
MP2451
36V, 2MHz, 0.6A Step Down Converter 3.3 36 .6 .85 .23 .8 2000 Internal SOT23-6L -
MP4566
36V, 1MHz, 0.6A Step-Down Converter with 35μA Quiescent Current 4.5 36 .6 1.2 .035 1 1000 Internal QFN8
MP2452
36V, 1MHz, 1A Step-Down Converter 3.3 36 1 1.5 .13 .8 1000 Internal QFN8
MP4458
1A, 4MHz, 36V Step-Down Converter 4.5 36 1 1.8 .1 .8 4000 (Adj) Internal TQFN10
MPQ4458
Industrial Grade ,1A, 4MHz, 36V Step-Down Converter  4.5 36 1 1.8 .1 .8 4000 (Adj) Internal TQFN10
MPQ4456
Industrial Grade ,1A, 4MHz, 36V Step-Down Converter 4.5 36 1 1.8 .1 .8 4000 (Adj) Internal TQFN10 -
MP4459
1.5A, 4MHz, 36V Step-Down Converter 4.5 36 1.5 2.5 .1 .8 4000 (Adj) Internal TQFN10
MP2490
1.5A, 36V, 700KHz Step-Down Converter with Programmable Output Current Limit  4.5 36 1.5 2.6 .5 .81 700 External QFN10 SOIC8
MPQ2490
Industrial Grade, 1.5A, 36V, 700kHz Step-Down Converter with Programmable Output Current Limit 4.5 36 1.5 4.2 .5 .805 700 - QFN10 -
MPQ4459
Industrial Grade,1.5A, 4MHz, 36V Step-Down Converter 4.5 36 1.5 2.5 .1 .8 4000 (Adj) Internal TQFN10
MPQ4559
Industrial Grade, 1.5A, 2MHz, 55V Step-Down Converter AEC-Q100 Qualified 4.5 36 1.5 2.5 .1 .8 400(Adj.) Internal QFN10 -
MP2493
2A, 36V, Low EMI, Step-Down Converter with Programmable Output Current Limit 4.5 36 2 3 .5 .8 130 External SOIC SOIC8E
MP4460
2.5A, 4MHz, 36V Step-Down Converter 4.5 36 2.5 3.5 .1 .8 4000 (Adj) Internal  QFN10
MP2467
2.5A, 36V, 500kHz Step-Down Converter 6 36 2.5 3.5 .1 .8 500 Internal SOIC8E
MPQ4460
Industrial Grade, 2.5A, 4MHz, 36V Step-Down Converter 4.5 36 2.5 3.5 .12 .8 4000 (Adj) Internal QFN10
MP4462
3.5A, 4MHz, 36V Step-Down Converter 4.5 36 3.5 4.7 .1 .8 4000 (Adj) Internal QFN10 SOIC8E
MP4461
3.5A, 4MHz, 36V Step-Down Converter 4.5 36 3.5 4.7 12 .8 4000  QFN10
MP1591
2A, 32V, 330kHz Step-Down Converter 6.5 32 2 3.6 1 1.23 330 Internal SOIC8 SOIC8E
MP2482
5A, 30V, 420kHz Step-Down Converter. Power Good Output. Output Adjustable from 0.81V. 4.5 30 5 7.5 .9 .808 420  SOIC8E SOIC8
MP28490
5A, 30V, 420kHz Step-Down Converter. Power Good Output. Output Adjustable from 0.8V to 15V. 4.5 30 5 7.5 .9 .808 420  SOIC8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oduct
Product Info Vin (Min) (V)
Vin (Max) (V)

你发这么多,很多不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果断D2D

:lol
型号不全啊,D2D是啥啊

DC to D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找个普通的buck ic就可以了,例如34063

34063,输入7.4V的时候,输出5V可能会有困难吧;

网友C:
这种简单,用法和普通的7805一样(内部结构不一样,这个内部是DCDC,所以没啥发热);
不过价格有点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4063,输入7.4V的时候,输出5V可能会有困难吧;

100mA,没有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发这么多,很多不符合楼主的要求;

是要他自己看一下,有很多不适合,里面有几个适合的,他可以上MPS官网上自己去查啊

网友E:
878L05可以考虑XC6701D502PR。功耗低,压差低。

网友F:
线性稳压没有办法,任何线性稳压发热都差不多,不是7805个别现象。
要想减少发热,用DCDC是一个办法,楼上已经讨论很多。
如果不能容忍DCDC,只能用线性,那可以加散热片,可以大大降低发热。

网友G(2016-09-20):
推荐用MP2456,频率比较高,比MP2459的电感小,体积比较小,成本更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线性稳压没有办法,任何线性稳压发热都差不多,不是7805个别现象。
要想减少发热,用DCDC是一个办法,楼上 ...

加散热片发热不会降低,温升可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