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的FMC-LPC接口谁用过?可以提供电源吗?

楼主(2014-07-06):
我在规划一个小电路板,FMC子板,接到XiLinx主板子上。
板子上用到FMC LPC接口,160个引脚,我想知道能否用它给板子供电。板子需要1.8V、3.3V电源。
我这个该看什么资料呢?主板的资料看过了,它的FMC LPC接口有一根线直接就是从供电口引过来的,主板供电使用了一个适配器,220交流转6V直流。
是不是我的FMC接口只能提供6V电压呢?
然后我需要其他电压怎么做?用稳压芯片、还是有什么电源芯片可以更好输出所需电压?
谢谢!

网友A:
看这个
http://www.vita.com/fmc

FMC(LPC)接口对电源都是有规定的,当然自定义也可以,不过那样就不能扣别的板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
http://www.vita.com/fmc

哦。我会好好看看。

楼主:
找到了。
名称:SAMTEC连接器 FMC-LPC
型号:ASP-134604-01
(用在子板上)
-----------------------------------------
与该插头配对的插座型号是:ASP-134603-01
(用在母板上)

楼主:
类别
连接器,互连式

家庭
板对板 -阵列,边缘类型,包厢

系列
ASP

连接器类型
公引脚阵列

位置数

间距
0.050"(1.27mm)

行数

安装类型
表面贴装

特点
板导轨

触点表面涂层

触点涂层厚度
30μin(0.76μm)

包装
带卷(TR)

配接层叠高度
-

板上方高度
0.240"(6.1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