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apture CIS 中Annotate在哪?

楼主(2014-07-06):
没找到啊。

这是我打开的Capture CIS界面。

网友A:
要在主opj 项目处才能打开的

楼主:
opj 项目处是哪?

网友B(2014-09-29):
引用 楼主:
opj 项目处是哪?

page1 左面

网友C:
在先在左侧选中项目文件 *.dsn才能显示出来的。

网友D:
左边找到如图的工程,再找工具栏tools——第一的就是Anno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