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7寸触屏没有响应

楼主(2014-07-06):
一个项目,用了7寸的电阻触摸屏,使用XPT2046驱动。
现在客户反馈,31台有5台出现无法响应。有的重新开机会好,但一段时间就又没有响应了。有的没有响应后,隔一段时间又好了。
有一个屏,在开机1个小时内很好,但是我再点击它,它抬不起来了。就是说我的手在上面滑动,AD和坐标计算都正确,但我抬手后,AD和坐标还是我最后经过的点。正常的应该在我抬手后AD就是0了。
请问,是触摸屏的问题么?因为触屏不良,我们更换过一批屏。还是触屏芯片有问题?
麻烦大家帮着看看。

网友A:
除了你怀疑的2个问题外;
再查查程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你怀疑的2个问题外;
再查查程序看看;

谢谢回复。
可是手在上面滑动的时候,AD和位置坐标都是正确的。
而且,如果是程序问题,应该是批量都有吧。现在是这5台会出现,其他的26台测试了一天,没有出现。

谢谢你帮我分析。

网友B:
这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检测一下屏幕的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C:
坐标在检测下,,应该是这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