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KEIL4 出现The ARM C\C++ Compiler 已停止工作怎么解决?

楼主(2014-07-06):
WIN7中 KEIL4 出现The ARM C\C++ Compiler 已停止工作怎么解决?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设置一下程序的兼容性,看看!

网友B(2014-11-15):
还是不行哦

网友C(2014-12-19):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D(2015-07-21):
在amoBBS里发现一个更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修改环境变量的Tmp值,指向一个用户级可写的英文文件夹即可。在Win7下,系统盘下的目录很多是用户级不可写的,简单起见,可以用非系统盘的英文目录,如D:\Temp。
具体修改方法:首先建立文件夹"D:\Temp",然后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将用户变量中的Tmp改成"D:\Temp"。
经编译测试没问题。

网友E:
xp木问题

网友F(2015-08-21):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程序的兼容性,看看!

1 还要勾选下面的"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我在win8.1上运行,OK的2 装MDK的 EXE文件的时候也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选择xp sp3,跟这个地方配置一样

网友F:
我使用的是MDK4.72,其它版本的我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