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采样电路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06):
1、R2
R2=(220V-VF)/I≈220/I;
I约等于流过光耦的电流,你要看下光耦的参数,懒的看的话,就选个10~20mA吧;
2、R3,C2
提供泄放回路的;
按照图上的参数T=0.1mS左右, 参数有点大了;
3、R4
输出的上拉,一般取4.7~10K左右;

楼主:
2561光耦电流传输比是2,Vf是1.2V,If不知道多少,Io=5/10=0.5ma,Ii=0.5/2=0.25ma,R2=220/0.25=880k,怎么R2=100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