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串联

楼主(2014-07-06):
机器在开关电源输入端需要接470uF的电容,耐压需要25V,因空间限制,没办法放铝电解电容。现在想将2颗470uF/15V的钽电解电容正负串联提高耐压值,理论上可行,但是没有实际尝试过,不知道可能会出什么问题,需要注意些什么,不知道有人这么做过没有,产品对可靠性要求较高,如果有这么用过的还望多指教@~@

网友A:
电容串联后总容量减小,电容量不一致造成分压不一致,问题多多。

楼主:
呵呵,电容是一模一样的电容

网友A:
标称容量一样,实际容量有误差的。

网友B:
电容两端并同样的电阻,让电压电容两端电压差不多,钽电容抗过冲能力很差,看具体PDF说明,高温需要足够的降额使用,也许两个不够

网友C:
需要加均压电阻,如楼上所说。

网友D:
开关电源 输入 没必要强求470uf/25v吧

网友E:
欲量最好多留一些,串接可以有效的防止钽电容不会被击穿,但是会使电容降低,所以应该使用4个钽电容,先分别串联再并联到一起

楼主:
可能是示波器的探头有问题导致测量的结果偏大,也许输入端只需要几十个uF便足够,测试中,不过俺也涨知识了@~@

网友F:
钽电解电容最好用在旁路、或小信号退藕。……整流后滤波不合适!可能是材质工艺所决定的了…

网友G:
超大容量的,如法拉电容器,有并电阻的,称之为无源电压均衡;有用电子线路的,称之为有源均衡。你的小小容量,分别并电阻吧,30K或再大些都可。

楼主:
找了个电容串联的资料,还不错,大家一起看下
必须要压缩吗哈哈

网友H:
搞2个耐压高的并联比较合适

网友I:
钽电解不适合串联,更不能在大容量电源滤波的应用场合下串联。

楼主:
恩恩,多谢大家指点,找了个能耐高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