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的MOS管为什么会打开

楼主:
如下图,用一个NMOS驱动PMOS作为开关,SW_OFF不做控制的话,PMOS的G一直为0,8V上电的时候,PMOS是打开的。
后来直接将SW_OFF接到地,PMOS就一直关闭了。现在发现当接上8V插头的时候,因插头接触插座总会有电压抖动,当8V输入存在抖动的时候,D级竟然也会有电压输出,测量8V输入的电压为方波抖动,输出电压就会有脉冲抖动,类似于电容充放电的波形。
为什么PMOS关闭了还会有输出呢。求指导@~@

楼主(2014-07-06):
忘了发图,嘿嘿

网友A:
把Q2换成NMOS估计就符合你的期望了。。

网友B:
支持楼上的,你看看晶体管稳压电路和这个对比就知道了
其实我不知道换成晶体管会和这个电路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发图,嘿嘿

你的目的是控制Q2导通和关闭。刚上电的时候,希望Q2是关闭的,应该把R12下拉。
刚上电的时候,希望Q2是导通的,R12上拉。
C1个人觉得是多余的,去掉后更简洁。

网友D:
有输出电压就是这个C1造成,当C1两端变化电压达到Q1的开启电压后,Q1就导通,进而Q2导通

网友E(点评):
支持!…特别是上电插接时、时通时断…

网友F:
C1 的位置错了吧  应该在8V 与GND之间吧。
输出电压的充放电的波形,其实是C1 充放电后控制NMOS栅极输出的

网友G:
8v电压直接灌入io口,这个好像要注意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8v电压直接灌入io口,这个好像要注意下哦

示意图,嘿嘿,前级有再加NMOS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目的是控制Q2导通和关闭。刚上电的时候,希望Q2是关闭的,应该把R12下拉。
刚上电的时候,希望Q2是导 ...

本身是想不做控制情况下相当于没这个开关,C1是为了抑制上电时的contact bounce加的,开关失效的原因就是在输入端contact bounce形成一定脉宽的方波电压,在开关输出端就会出现方波充放电的波形,不知道如何感应出来的。这些都是在没加电容时出现的现象。加了电容以后这些情况就会好很多,但是掉电就慢了,不符合设计要求,目前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C1 的位置错了吧  应该在8V 与GND之间吧。
输出电压的充放电的波形,其实是C1 充放电后控制NMOS栅极输出的 ...

的确是画错了,是应该接到地的,多谢指点,实验测试的时候是连接到地的,画图时候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