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06):
在代码里找找,看是否真的没有定义?

网友A:
或者头文件没有被包含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头文件没有被包含进来?

这是从官网上下载过来的,还有就是只要是关于IntEnable()编译都会有问题的

网友A:
建议楼主检查下自己的编译设置,看看器件的型号、版本设定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明显是设置问题, 或者是包含文件的路径设置.
Int_Enable 这个函数是库函数.
在 DRIVERLIB\interrupt.h 里定义, 你看看你包含了这个文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设置问题, 或者是包含文件的路径设置.
Int_Enable 这个函数是库函数.
在 DRIVERLIB\interrupt.h 里 ...

包含了,不是这个问题,不过我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