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串口帧和UART设置的关系

楼主(2014-07-06):
单片机接收的数据帧(其中不包括帧头:0x55)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ucIndex;                  //从器件编号
unsigned charucOprType;               //操作类型,读00写01
unsigned charucOprAddr2;             //Addr2  地址低位
unsigned charucOprAdd1;            //Addr1  地址中间
unsigned charucOprAdd0;             //Addr0  地址高位
unsigned charucOprDataLen;          //len   数据长度(ucDataBuffer内的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ucXorValue;            //Xor   校验数据(异或)
unsigned charucDataBuffer[256];       //DataBuffer 数据
}

/* US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s: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我定义的串口帧:
帧头0x55+ucIndex+ucOprType+ucOprAddr2+ucOprAdd1+ucOprAdd0+ucOprDataLen+ucXorValue+ucDataBuffer[256])是和UART定义里面的起始位+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奇偶校验位)+停止位是一码事得一一对应吗?串口设置的是无奇偶校验,而我帧里面定义的是有ucXorValue奇偶校验,bit7(奇偶校验位)就得是我的ucXorValue吗?现在我UART里面设置的是wordlength 8bit这和ucOprDataLen也是一回事吗?而且串口设置有1位停止位,而我帧定义里面似乎没有?

是我搞混了还是这两者无关系呢?很迷惑,高手大神请解惑

网友A:
不是一回事吧;
串口定义的: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是一个8位字节数据的,第10,11位;

网友B:
你的一帧数据是你自己定义的协议,而串口发送数据是按字节发送,奇偶校验,起止、停止位什么的可以通过寄存器自己设定。

网友C:
单片机接收的数据帧(其中不包括帧头:0x55)

其实严格地说, 应该叫数据包 Package. 串口一个数据帧, 相对于 1个 BYTE. 是数据包的一个单元.

网友D:
这两个校验是两码事
串口的奇偶校验是通过寄存器设定的,只针对本次发送的BYTE进行校
你的ucXorValue是针对本次发送的数据包校验,也就是对N多个BYTE校验,如何校验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程序

网友E:
波特率,校验位什么的,是这个串口工作的物理层特性,不管你设置参数是怎样的,只要收发相同就行了,每次你只得到一个字节,或发出一个字节。这是底层的工作。
你自己定义的,这是一连串字节的组合,跟前面所说的无关,比如你定义的异或校验,对于串口来说,那也是一个普通的字节数据,它校验的是你这一串接收到的字节对不对。而串口参数里的奇偶校验,是每一次发送一个字节都会有多1bit作为这个字节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