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求40M正弦波求峰值或有效值

楼主(2014-07-06):
(无正文)

网友A:
  用RF的功率IC

网友B:
要半波还是全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半波还是全波。
只要求出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F的功率IC

能详细点吗?把峰值检波电路的运放换成rf功放?

网友B:
楼主先看看附件的精密整流如何,因为只是第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看看附件的精密整流如何,因为只是第一步。

恩恩,这个半波整流可以,很完美,谢谢啦,后面呢。。。加**电容和缓冲放大器?

网友B(点评):
这是全波整流,有半波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看看附件的精密整流如何,因为只是第一步。

好吧,是全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看看附件的精密整流如何,因为只是第一步。

后续步骤能指导下吗

网友B(点评):
楼主后续是要峰值保持?还是要峰谷时刻的采样幅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看看附件的精密整流如何,因为只是第一步。

想要求出峰值,也就是采样幅度值啦

网友A:
  采样保持器件或许可以,就看带宽够不够

网友B:
         拐点检波
1),趋势识别电路
输入曲线(图红线)经RC移相在Oc输出如图黑线,上升沿电位总是高于移相的上升沿,比较器的+端电位高于-端,在Oa端输出高电平表示趋势上升;曲线下降时相反,则低电平表示。在峰谷点翻转(绿线)。可用合适参数的运放块跟随器代替RC电路。

网友B:
2)峰谷识别
  如果正反向输出的比较器a与b配对,由于传输延时,则它们输出矩形波在峰谷交接处就有间隙(图一),短暂的低电平触发或非门输入高电平(图二蓝线),加到乘法器的Y端。输入信号经运放块跟随器加到乘法器的X端,就在OUT端输出峰谷的采样幅度值(图二黑线)。采样宽度由比较器延时和或非门的门阀决定,选择合适GB的运放块,使信号的峰谷点与或非门输出高电平对齐。可用RC电路代替运放块。乘法器当开关用。

网友C:
留名,我也很在弄这个,网上用运放和二极管搭的高频不行
@magic_yuan 你有好的电路吗?能不能请教一下?0~50M,1.4~10vpp

网友D(点评):
那是水平不行吧。。。峰值电路OP+二极管一般的还是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峰谷识别
  如果正反向输出的比较器a与b配对,由于传输延时,则它们输出矩形波在峰谷交接处就有间隙(图 ...

真的非常感谢您,感觉第一种拐点检波用的东西更少,我觉得会更稳定,不知道您怎么觉得,我明天仿真试试看

网友B(点评):
12楼电路是13楼电路的一部分,为了叙述方便才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拐点检波
1),趋势识别电路
输入曲线(图红线)经RC移相在Oc输出如图黑线,上升沿电位总是高于移 ...

ADCMP564不知道这一款比较器能不能用http://www.analog.com/zh/special-linear-functions/comparators/adcmp564/products/product.html

网友B:
实物器件的价格性能比和性能我不懂,讲也是妄言,去请教内行人,或按照参数要求比对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峰谷识别
  如果正反向输出的比较器a与b配对,由于传输延时,则它们输出矩形波在峰谷交接处就有间隙(图 ...

这个出来之后应该是一个个脉冲,而且都很窄(40M)的情况下,怎么读出来呢?

网友B(点评):
“采样宽度由比较器延时和或非门的门阀决定” 选择延时较大和非门门阀较高的办法可以增大采样宽度。